有关威驰“坦克跑偏补偿设定”问题

楼主(2011-09-27):
各位想请问下,威驰声组进入“坦克跑偏补偿设定”时,J1,J2,J3,J4的那个要接通呢?我接通J3,把油门杆推到顶,再开声组,都进入不了“坦克跑偏补偿设定”模式

请各位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没用过,占位先!!^_^)Y

网友:
配的说明书有的吧~~我也忘了,呵呵

网友A:
没这个功能吧,跑偏要换配对电机  国产电机就这样,多买几个配对

网友:
看说明书,都有。实在不行问卖家,不是有电话吗

网友:
好像有QQ的,再不行就电话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这个功能吧,跑偏要换配对电机  国产电机就这样,多买几个配对

有这个功能的~~

楼主:
就是跟着做,也是不行

楼主:
自推一下

网友:
额!功能越来越高级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1打开遥控器器将左手杆推到最顶端,打开声组电源会听到咚一声,此时进入跑偏设置状态。

2将左端杆儿回中,若坦克向左跑偏则右手杆儿向右打一点,具体打多少和跑偏量相关,然后保持右杆不动,将左杆推到最下方,听到咚一声,设置保存完毕;反之亦然。

3关闭电源,设置完成

楼主:
1打开遥控器器将左手杆推到最顶端,打开声组电源会听到咚一声,此时进入跑偏设置状态。 <<--- 就這不行, 怎推都進不了

网友:
换右摇杆试试,估计是美国手和日本手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1打开遥控器器将左手杆推到最顶端,打开声组电源会听到咚一声,此时进入跑偏设置状态。

把左手微调先推到最顶端,然后再按照上面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