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回上万FPV设备,今日天行者1680装起试飞不到一分钟空中解体

楼主(2011-09-27):
购回上万FPV设备,今日单试天行者1680,装起试飞不到一分钟空中解体,机翼对折,里面碳纤杆对断,机头从100米高空直插地面,机子成啥样子看了就知道。当时就是怕出问题,只装上了摄像头和图传,其它设备没敢装,机子并不重。
这几天很忙,没时间修飞机。可惜当时只是想单试下飞机没录像。
至于炸机原因我自己分析是:
一、天行者1680机翼1米多的翼展,1千克左右的飞机总重量,只是单碳杆加固,根本吃不消,这点已由店家确认,店老板说这个飞机机翼要自己加强的,晕死,我买飞机的时候怎么不说,并且买回来装飞机还问了些问题的,也没说这个加强机翼的事,太气氛了。
二、操作过程这样的:当时起飞很顺利,盘旋一圈后上升到80-100米左右高,由于逆风,吹过一阵风后,飞机拉起,然后打升降往下调,油门可能有点大80%左右,此时只见机翼折断呈V字型并起脱离机身,我立刻油门减完,机头从天直插地面,撞成粉碎性骨折。
我的翼龙机也比这结实嘛,没加强,大风、逆风都遇到过,俯冲拉起也没断过,真郁闷。

先上我新买的设备吧:
这里只有几千块的设备,还有些设备没到货

FUTABA  10C PCM  72M   没到货
433增程:

SD-DVR:

罗美1.2G1W图传:

FY-21AP+AP117:

1680:

520线摄像头:

全家福:

炸机现场手机照片:

回家相机照片:

网友:
易飞就断,决不2飞

网友A:
设备损坏了吗?

网友:
投资太高  导致设备过重, 载荷过大 折翼     建议投资减小 估计就好飞了。

网友B:
又一个起飞就折翼的。以后天行者干脆叫“折翼的天使”算了

网友C:
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起飞重量多少?

大家都在问重量,LZ回答一下吧。很有可能是你的天行者背的东西太多才折翼的呦

网友:
可能是 负载过重,要不然 这机型就完蛋了,好几个人断机翼了

网友:
谁叫你还用天行者呢,你损失了、商家笑了

网友:
传说中的新版?加强机翼?

网友:
天行者越来越恶心了

网友:
上万块啊。。。

就买了这么点东西。。。

如今生意真好做啊。。。

不要告诉我们说录像都没有。。。。

网友:
好飞机,不是早就说有问题了你还买

网友:
很暴力,很彻底。暴力是说的技术,彻底是说的后果。
不好修了。不知具体操作经过如何,说出来大家借鉴也好。

网友D:
上面那点设备最多不超过5000,咋会过万呢

网友:
 如果能带得动上天的重量也叫超载的话,那这飞机是设计来新手练习的吗?什么都不带正好?能够上天,上天后会被自己的重量压坏机身的也叫飞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有遥控器FUTABA 10C 、液晶电视等没到货

网友:
没录像,没体重  ~~ 难说是谁的问题。比如前几天撞避雷针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那点设备最多不超过5000,咋会过万呢

还有遥控器FUTABA 10C 、液晶电视等没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损坏了吗?

幸好没装其它设备,设备无大碍,就接收机壳子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重量多少?

没装其它设备,只是机子+摄像头+图传+电池。

网友:
起飞前拍照了

网友:
这点东西根本不算重~
天行者的强度的确有问题。
LZ和我的天行者断裂的地方一样。。。
我的翅膀已经修复 并且自己加强了 回头发帖给大伙看下。今天刚试飞 大风中照样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就这点东西也能折翼?。。。飞机应该重到直接飞不起来  而不是 飞在天上自己断掉。。。。   所以这玩意质量不是一般的差~~

网友:
难道遥控器也炸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替你难过,但是希望你在加油,找到原因是主要的工作

网友:
原因就是 机翼内部的碳杆质量不过关
我想 如果换跟碳管可能就没事了~~
那么大的翼面就一根碳管~~能有保障吗?

网友F:
LZ应该先说说操控过程,上来就说结果难免有舆论导向问题了。不管什么机型都有炸鸡的,关键是看看如何炸的,操控的问题?设备的问题?还是飞机质量有问题?也好让大家有个正确评判和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应该先说说操控过程,上来就说结果难免有舆论导向问题了。不管什么机型都有炸鸡的,关键是看看如何炸的,操控的问题?设备的问题?还是飞机质量有问题?也好让大家有个正确评判和借鉴。

同意,不管什么车都有车祸的,不能拿车祸现场来说车的事儿。得详细了解全部的细节,有足够多的线索,才能找到真正的问题。

网友:
这是最基本的设备,放飞机上都折翼炸的话,那也太垃圾了。话说我也没用天行者了,太大,而且传说容易尾旋,都没敢用了,改用翼龙了

网友:
飞机掉下来坏哪里都正常,主要是要看飞机是如何掉下来炸机的... 是因为操作问题..还是飞行时飞机出问题..

网友:
天行者早年的口碑快耗尽了。

网友:
就关于折翼的问题,我的是EPS的翅膀,外面全部贴了透明胶,起飞总量是2.4kg,4s的电池应该是有点速度了吧,无论我怎么飞,全速俯冲拉起都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当然我用的是原来有两个碳管的机翼。新的鸡鸡用了一根碳管,而且出现同样的情况,那应该就是强度问题了,至于速度和重量是应该报下的,但是不报你们就按最坏的方向想,我想也不至于会变成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应该先说说操控过程,上来就说结果难免有舆论导向问题了。不管什么机型都有炸鸡的,关键是看看如何炸的,操控的问题?设备的问题?还是飞机质量有问题?也好让大家有个正确评判和借鉴。

这个观点对头!我的是老版的EPO两根碳管加强,虽然炸过一次,但加强后没有严重的空中变形。

网友G:
解决折翼两个方案:要么加强要么减重~

网友:
引用 网友G:
解决折翼两个方案:要么加强要么减重~

不见得哦~~ 即使加强,又减重,全油门俯冲10秒,加速到每小时120~150公里,升降一拉到头,照样折~~  轻木没准都扛不住。
所以好几位都在等LZ发视频,从地面OSD的录像才能得知当时飞行的外部条件,找出结症所在。

网友:
那么多钱的设备装在这么个泡母鸡上,不知道为什么不出个好载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同意

网友:
商家说:好的你买得起吗?就天行者你都嫌贵了~~~~

网友:
什么东西都有个适量、适度问题,即便玩航模也要遵循科学道理。由着性子狂奔猛跑超极限,俯冲时速一百多还要拉杆,又不是搞高科技、搞实验,要折腾死它啊?不炸鸡才是不正常的事。

网友:
易飞不容易啊

LZ上录像,省的别人说你是告诉俯冲拉起弄的折翼~

一定要一板子拍死那些易飞托

网友:
恭喜你,买了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还好有架老版本的存货。

网友I:
貌似LZ发完帖子就再也没露面了,不做任何解释

网友:
LS的不要这么说,估计LZ忙着转换视频呐~

一定要拍死 易飞托

网友:
不做任何解释其实就是最好的解释~~
一定要拍死拍烂蓝宇、冲浪者、天行者、翼龙、熊猫飘渺、1~3米各类电滑、塞纳斯、20~60级轻木的全部托儿~~~

网友:
记住,飞天行者一定不要安装脚架,用靴子,好迫降

楼主:
引用 网友I:
貌似LZ发完帖子就再也没露面了,不做任何解释

这几天很忙,没时间修飞机。可惜当时只是想单试下飞机没录像。
至于炸机原因我自己分析是:
一、天行者1680机翼1米多的翼展,1千克左右的飞机总重量,只是单碳杆加固,根本吃不消,这点已由店家确认,店老板说这个飞机机翼要自己加强的,晕死,我买飞机的时候怎么不说,并且买回来装飞机还问了些问题的,也没说这个加强机翼的事,太气氛了。
二、操作过程这样的:当时起飞很顺利,盘旋一圈后上升到80-100米左右高,由于逆风,吹过一阵风后,飞机拉起,然后打升降往下调,油门可能有点大80%左右,此时只见机翼折断呈V字型并起脱离机身,我立刻油门减完,机头从天直插地面,撞成粉碎性骨折。
我的翼龙机也比这结实嘛,没加强,大风、逆风都遇到过,俯冲拉起也没断过,真郁闷。

网友:
我不知道你是从哪个商家那里买来的,但是,你说的这种现象:一些无良的商家、厂家,把想兜售的商品吹嘘得完美无瑕,且又以模型高手自居,让我们这些都曾经是一无所知的新手,免不了被其所利用,致使我们不少人走了很多弯路,甚至损失惨重!就拿433来说,昨晚我看了家北京附近城市的一个商家店里也有433的商品,在那里我看到了有关433的“购买必读”,这让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433也能失控,也能让你丢机没商量!作为同是受害者,我对你表示深深地同情。

网友:
买回来加强做好了再飞。我的天行者1340飞翼,将尖头削成钝头,用了50多克胶带加强,哪个结实。垂直坠地都没事。

网友:
汗,都吹成V字了,想不断都难。。。

俯冲了吧,在这种情况下飞,确实要加强下,我也吹成V字过,在海边,强风,不过没断
但是最后还是没扛过风,控制不住,炸鸡鸟~

网友:
人才啊,天行者我记得就算关动力也能几乎垂直降落的,咋会炸成这样,一定是你俯冲了吧!~

网友J:
我也有一架上天10秒折翼摔机。新版天行者主翼比旧版还差,主要是只有一根碳杆,机身也软,总体质理下降,建议不要用了。

网友:
设备没事吧

网友:
确实有些惨

网友:
中毒不浅...
这个坛子里几个托儿大部分都是做FPV配件生意的..互相帮托...你知道的

网友(2012-04-21):
操作问题有可能!

网友:
这架飞机的机翼设计显然不合理,完全是没有学过任何力学或工程学的小学生的作品!

机翼里抗弯的碳纤管居然被设计在机翼中间,这样根本起不到抗完的效果,当然容易折翼!

放眼看看所有的飞机,都是把翼梁放在最靠近机翼上下表面的地方,这样才能与机翼构成抗弯盒的结构。

网友:
我的天行者上次刚刚坠机,掉河里了幸亏GOPRO 电机 电调 接受都没事,天行者实在不敢用了,正在换2米蓝宇757

网友:
默哀三分钟!

网友:
回复 网友K:

陈年老帖都被你挖出来了啊~~  真能翻~

网友:
我觉得为何要用碳杆来加强呢?本人的翼龙以前是将两头削尖的圆形截面直径6毫米左右长度25厘米方便竹筷2-3根来把两端机翼对插打胶联结起来的,强度无比的好!随便怎样俯冲拉起都没有问题!现在是用得更长的烤羊肉竹签两头削尖来联结机翼效果也很好!而且基本不花钱,吃烤羊肉剩下来的带回家!

网友:
回复 网友L:

正解 上翼龙就不炸了

网友:
希望设备没坏。。。。。。。。

网友(2012-05-22):
引用 网友J:
我也有一架上天10秒折翼摔机。新版天行者主翼比旧版还差,主要是只有一根碳杆,机身也软,总体质理下降,建议不要用了。
有没有推荐的载机?

网友:
我总结新jj不能拍照。只有修理过的jj飞起来才爽。

网友:
炸的好干脆~

网友:
LZ还差很多东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M:

请问  老程。433到底怎么回事!你用了那么久谈谈感受,我正准备弄一个呢!

网友:
真是很悲剧。

网友(2012-12-08):
引用 网友B:
又一个起飞就折翼的。以后天行者干脆叫“折翼的天使”算了

表示严重同意

网友:
一、天行者1680机翼1米多的翼展,1千克左右的飞机总重量

网友:
说句实在话  一般情况是不会折翼的

网友:
这才真叫爽歪歪

网友:
楼主节哀吧,航模本来就是烧钱的嗜好。

网友(2013-02-07):
引用 网友D:
上面那点设备最多不超过5000,咋会过万呢

他那个控就几千呢,富他爸10c

网友:
小伤而已,修修就会好

网友:
天行者1680都这样,摔过了一次以后就没有问题了。还有要记得在没有飞以前不要拍照。

网友:
虽然我的 天行者 1680完好 退役了 但是我的飞机起飞 重量 2200克  低空 暴力通场  大仰角爬升 高速下降  都没出现这样的 情况 啊 难得 质量 越做越差了 ?

网友:
天行者真是太垃圾了

网友N:
不可能吧!我飞1680顺丰返航120码左右,拉升降都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楼主当时应该飞奔过去接住机身,可以挽回一些损失…

网友:
唉,正想买天行者,不知到底怎样啊

网友:
为什么要帖美军机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