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发动机怎样分级 几级的发动机撞不死人

楼主(2011-09-27):
rt

网友A:
模型发动机都是按汽缸工作容积的大小进行分类,这个大小分别可以用公制和英制来表示,实际是一样的,比如公制15CC的发动机,说明工作容积是15立方厘米,同时英制就是90,亦既0.9立方英寸。依此类推。
至于第二个问题回答有一定难度,LZ应该定义一下撞人是撞什么部位。要是撞手脚,随便撞几级的都没危险,顶多闹个缺胳膊少腿;要是撞脑袋,随便几级的都很危险,有可能直接毙命;如果撞下体,估计40以上稍具风险,有可能以后过上生不如死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