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烂鸡鸡适合改装吗

楼主(2011-09-27):
这样的烂鸡鸡适合改装吗

网友A:
这个本身就是钻铣床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本身就是钻铣床呀。
是的,适合改数控吗,值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适合改数控吗,值得吗

我看行,

天成的垃圾ZX7032也有人改成数控啊,还铣45钢呢。

楼主:
就是Z轴麻烦点,要重新做 ,目前还只是根立柱。

网友:
这个不建议换立柱,她本身的用途是什么就让她做什么工作吧。。。

网友:
把机头右转九十度做个Z轴总成固定好,XY轴常规改法

网友B:
太单薄,不建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单薄,不建议改。
也这么觉得,犹豫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设计,可以用示意图吗

网友D:
就是叫你把电机屁股调过来,加个Z总成在上面,我最近也在折腾,在想是屁股装Z还是机头侧面加单向拖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叫你把电机屁股调过来,加个Z总成在上面,我最近也在折腾,在想是屁股装Z还是机头侧面加单向拖板。。。
你折腾得怎么样了啊  发来看看

网友E:
改成个2维床吧, Z轴手动控制,XY数控,也能凑合干很大一部分加工活。

代码中Z轴移动后加个暂停,每次手动移动Z轴以后再继续。

网友E:
唉,其实可以把手摇轮那里加个“减速步进电机”,估计也能起到一定的Z轴效果,只是无法锁定Z轴,精度不会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成个2维床吧, Z轴手动控制,XY数控,也能凑合干很大一部分加工活。

代码中Z轴移动后加个暂停,每次手动移动Z轴以后再继续。
嗯 好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唉,其实可以把手摇轮那里加个“减速步进电机”,估计也能起到一定的Z轴效果,只是无法锁定Z轴,精度不会太好。
哎!这是个致命的缺点

网友:
不如方立柱的效果好

网友:
 不要改了吧

网友:
期待改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