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 X50皮带版 安装日志---安装完毕

楼主(2011-09-27):
这安装贴纯属个人YY之作,其中只是个人见解而已,肯定有一些不确实的地方,坛子里面高手如云,基本潜水吧 各位大大高手,如果看了小弟帖子有什么不确实的地方请雅正;如果各位模友看了有什么感觉有点帮助的地方手头有空,就随便写写,回个一句半句 我也好有动力,呵呵··

坛子里面看了hyhyhy3222DIY 雷虎X50 无副翼版 出生日记 试飞成功!    xiaping的   雷虎翼手龙E720入手与组装(进度龟速更新ing)    实在是按捺不住了,自己飞R50有一段时间了,很扎实 ,很喜欢雷虎的直升机,感觉设计做工各方面没的说,很想入一台雷虎不同风格的飞机,G4?想想还是淡定先,还是先入X50吧,低调的它上市也有一段时间了,尤其是看了 蜡包 的   【慢镜头观赏油机3D    的帖子就毒上X50了,彻底被毒翻,一发不可收拾啊,呵呵~~

来,翠花,上X50……开箱喽,心里这个乐啊 ,(不单单入了X50,还入了很多补品 ,这下子荷包不知道又要瘪多久了。。。。。。为了它,恩,我忍!)

快递让我好等啊,下次还是用顺*吧,还好它安全到达,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X50却在,灯火阑珊处

很详尽的说明书,里面有很多详细的说明跟小窍门~~还有连杆1:1图示,方便找个大概安装值,很方便的说:loveliness:

很漂亮的头罩,做工很扎实,那个硕大的LOGO很是稀饭,飞起来很醒目,很漂亮,

楼主:
X50安装步骤

开始组装机体:

原厂侧板表面很漂亮的说,光洁度很高的,可惜受限于拍摄功力,小弟也只能拍出来这种效果了

换个角度,这样有点感觉了吧 (表拍砖,看不出光晕,就当我自己YY吧:loveliness: )

原厂出来的侧板边角貌似已经做过处理,一点也没有扎手的毛刺,喜欢的话还是可以用水砂纸进行边角打磨,因为是油动吗,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全部打磨边角然后涂上一层薄薄的502进行封边处理,(打磨过程中最好在个水盆里面进行,磨下来的颗粒粉尘不理身体健康的,还是要小心为好 ),毕竟是自己的飞机,我个人不管油动电动,只要是碳纤侧板飞机,全部进行打磨封边处理,之前由于手法问题,那侧板给糟蹋的。。。。。我类个去啊。。。。。。惨不忍睹,还是要注意下封边使用502的量啊

网友:
碳纤封边~~必做~~

楼主:
继续安装了

继续安装
油箱内油管安装

油箱内油管,还是换装使用KS蛇腹管的改装件吧,铁汉推荐的东西不会错的,呵呵~~第一次使用刚刚拿到以为是质量问题,原本的硅胶油管细细软软,谁知道拿到快递到了拿到之后用手捏一下很硬,基本捏不动的说,我以为自己爆RP问题,买到了不良品呢,谁知道重锤装上去根本不太能拔的下来,当即狂汗自己的无知啊。。。。。。

装好了两边还另外用了两段小的硅胶油管做加强。。。。。。可能自己这么用是多余的啊。。。。。。新手问题,装的时候还是参照铁汉大的安装贴---小技巧~K&S蛇腹油管簡易安裝技巧 ,不然损坏了蛇腹管中间那段就惨了

T头,表面处理的很漂亮,外形很硬朗的说,配合顺畅无间隙

装配好了,还是打一些些螺丝胶吧,不好的螺丝胶用习惯了打的量比较大,谁知道上次升级R30R50的时候用雷虎原厂螺丝胶打的多了居然拆不下来。。。。。。狂汗,还是要注意用量

出厂时候就已经全部打胶好的十字盘,很贴心,不过还是检查一下比较好,安全第一

下剪型臂有两个孔位可以选择,喜欢稳定一点的选择内孔,喜欢灵活一点的就选择外孔,呵呵~~这个剪型臂也有金属升级件,我个人还是很喜欢塑料的,要是摔了也只是坏它而已

装配横轴胶圈的时候可以适量的用一些玩车用的避震油(硅油),别用太高+号的。。。太粘稠也不好,没有避震油也可以买一些硅脂进行润滑,别乱用,会挂横轴胶圈的

旋翼头组装完成,副翼片还没有装,先看看效果,呵呵~~

楼主:
X50安装日志---20110927更新

尾管固定座,跟翼手龙的结构还是有点相似的,材质貌似跟R50的侧板材质也一样的,应该很耐用的说,虽然只是塑料件,但是配合精度还是很高的,有雷虎的传统作风-高精度超耐用的塑料件

主轴固定座,塑料件加两根铝柱加强,完全不用担心强度问题,有金属升级件的,只是外观好看不好看的问题了,塑料件跟铝柱安装配合超顺畅,轴承略带阻尼的可轻微塞入,图片上看的不是很清楚,超大颗的轴承保证其耐用度

组装好的离合器罩杯组合,很轻松的可以组装起来的,图片上看不出来离合器罩,做的很圆润很漂亮,跟之前R50的外观不同,尺寸一样也是通用件,注意装入侧板有前后之分的,别装反了还要拆了返工。。。。。。

半完成的集体结构,油箱固定位那边可以用锉刀沿着那一圈搓掉大概0.2-0.3的样子,雷虎侧板结构精度太高了,这边因为有橡胶圈,可以不用那么高精度,也可以避免共振。

换个方向再来一张

看出来有什么不同么,前面设备固定座的塑料件我用尖嘴钳打了一个很大的长方形孔位出来,方便伺服机走线,这么大手笔裁下手之前心里那个心疼啊,这么好的飞机走线不能乱,还是剪了吧

呵呵~~我还是很骚包的换了金属轴承固定座 ,算了,我还是外观一族,喜欢骚包一点点,
侧板安装还是需要两面螺丝对锁,力道要一样,锁之前先确认其他的定位螺丝也适当力道的锁紧,再将要锁的螺丝退出来,打胶,对锁,很繁琐的过程,不过很必要,为了爱机侧板安装确实,我拼了

侧板主轴固定座安装确认方法一,将组装好的旋翼头连主轴一并插入轴承固定座,手放开,如果安装确实的话会很顺畅的下滑,顺畅的滑入下轴承固定座,这个也很重要的说

雷虎的螺丝刀,拿一把很久很久以前模友买的,用的这个旧啊。。。。。他绝对不玩静态模型,这做旧效果他用不来的,本来我是打算买飞机时候连同雷虎螺丝刀一起置办齐全的,没成想,卖断货。。。。。看来有很多模友偷偷把螺丝刀都给买光了 也不知道省两套出来给我用用

相当厚实的大齿盘,经身边模友使用炸鸡数次,证明其强度绝对没问题,只要你不嫌弃它旧,基本长寿型

组装好的离合器甩块组合
安装注意两颗螺丝分多次锁紧,保证甩块安装确实,这样飞行才会顺畅无异常卡滞,也不会有异常震动出现

定速磁铁的安装,一正一反,最好用AB胶进行粘合处理,我的AB胶实在不给力,就502大法伺候吧,呵呵,记得用尖嘴钳将其安装到位,

这是神马?56必须滴啊,使用了53之后感觉雷虎引擎兼具日系的加工又有欧系引擎的耐用粗犷,还是再次勒紧裤带上个56吧,打折过后的它其实价格比55还要便宜不了少的呵呵~~不过身为引擎的她再耐用还是要呵护的,我还是给它安装了个定速来防超转,这样我那台R50上的53悲剧就不会重演了。。。。。。教训那

硕大的化油器进气,节气阀材质也变了,看起来很有质感的说

缸头都进行了打孔散热处理,这颗引擎工作起来应该相当的COOL吧 还没用过,纯属个人YY 千万表拍砖

出厂的时候螺丝上都有一层厚厚的油包裹这,打螺丝胶前还是将其擦干净再使用吧,

油箱的安装,根据之前模友安装经验,由于其配合度是在试太高了,装起来不是很容易的,所以我这次提前把朋友的一小瓶避震油给拿过来用了,丫千叮咛万嘱咐,让我省着点啊。。。。。。哎~~~

避震油润滑大法,将其均匀涂在固定胶圈、油箱上,就可以非常顺畅的把邮箱安装到位了,那种顺滑的感觉,爽 涂油的感觉

记得用相对于温和的硅油,也记得用量,我涂的太多了,塞油箱全给流桌子上了,赶紧擦擦干净,省的被朋友看到这么浪费他的油,吐血晕厥过去。。。。。

涂的太多了,还没飞的飞机侧板给搞的油滋滋的。。。。。。哎赶紧擦吧------(真的要少涂一点,光擦干净用了我半个多小时。。。。。还没全擦干净 ,最后急眼放弃了……)

推荐个启动小部件,瑞集直升机假火头,有了这个用电夹启动就方便的很了,我可以它的忠实使用者,呵呵~~

这个假火头超级好用,又不会产生什么干扰,只是根延长线而已,对于喜欢使用传统点火方式的模友,绝对是不二的选择,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这个两根线的一跟接火头,一根拧螺丝到引擎后盖,不会再出现接触不良的现象了呵呵~~

网友A:
好机

楼主新买的飞机啊,你中毒不是我的错 ,是你抵抗力太低 ,留位观察

楼主:
X50安装日志---20110930更新

引用 网友A:
楼主新买的飞机啊,你中毒不是我的错 ,是你抵抗力太低 ,留位观察

 。。。。是间接被你DIY的精神态度给毒害了。。。。哥们你太强悍了

继续安装

右边的是大齿盘固定螺丝跟旁边那个一个,真有够粗壮

尾波箱总成的安装,轴传动版本换装了全开放的金属尾波箱,我这台皮带版本的则是半开放的塑胶尾波箱,安装配合精度很高的说,经典的尾推结构,顺滑到一个夸张的地步,我那台久经沧桑的R50尾巴基本不怎么保养的它还能依然保持顺畅,这个不得不赞一个

安装皮带的时候另一边可以使用喷车壳时候贴得美纹胶带纸,进行固定,然后穿入尾管,也很容易的说

这次可是下了大血本了,雷虎的DS1015,不用多说了吧,N耐造一伺服机,玩车的绝对不陌生的一款性价比神器,呵呵~~之前跑车用过1个,很耐用,也有原厂质保,这次还是选择它吧,也算是购物习惯吧,呵呵~~

一致性很不错的,力量有15KG,也很足
就是外观比起现在的数码伺服机看起来有些朴实。。。。呵呵,性能第一,跟JR8915一个级别的吧,但是价格却是便宜点,关键是雷虎售后比较好,买的放心

伺服机延长线卡,这个很好用的,也很便宜很容易购买,强烈推荐

升降舵伺服机走线的时候可以用一小段油管包裹在束线带上保护伺服机线不被勒伤

下面开始安装斜盘伺服机

说明书上有详细的参考值可以用来进行参照安装,这个很方便的

关于X50飞机十字盘中立点的确认安装,当初设计是应该是这样设计的(个人YY雷虎设计师的意思,如有出入,表拍砖,仅代表个人见解),升降A臂是固定的,所以先调整升降舵伺服机中立,确认好之后已A臂为基准调整其他两颗伺服机中立,进而确认十字盘中立点,然后旋翼头螺距0度,这样就调整好了整个旋翼头的调整就结束了,然后确认集合螺距,循环螺距。我个人的习惯调整是集合螺距+ 12 o 循环螺距 8o ,其实可以这样就可以了,各种动作都可胜任,完全没问题,要是口味比较咸重的话可以继续加大,X50旋翼头设计还是很棒的,基本不会干涉,但是过大的循环螺距还是要开启控内swash ring功能,避免造成伺服机干涉
每台飞机的循环螺距都是不同的,可以通过打舵观察十字盘鱼眼轴承来决定是否已经达到极限(这个是铁汉大在RC AIRTECH时候发表文章有一篇详细对其进行叙述,受益不浅啊)

X50斜盘伺服机使用了双推结构,这种结构优点多多,缺点不易调整安装,关于双推的连杆调整,要做到两边垂直于中心连线,然后安装连杆,两根连杆的长度是要一样的,如果没有做到基本垂直,两边行程是不同的(如果造成不同请潜水查阅资料,就不在赘述了),也会造成单边干涉,给伺服机造成不必要的压力(算是堵转),导致伺服机提前挂点,

安装好一个,真不容易啊。。。。

左边的螺距伺服机,还挺人性化的,原本就有个参照坐标在,这下安装起来方便了

要保证是垂直的才好,这几步有些繁琐,对于新手的我来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这边前前后后调整了快1个小时诶

关于双推结构是否安装确实的验证,可以安装单边伺服机推杆,然后后推螺距,对大,最小如果长度一致无连杆过长过短现象发生,说明安装还是很确实的

1015伺服机摇臂很是厚实啊比旁边FUTABA的舵臂还要厚一点点,应该很耐用的说,我就来当个白鼠吧

安装球头可以先用扩孔锥进行轻微扩孔,螺丝就很容易能够锁入,对面还是打个螺丝胶加个螺帽进行锁紧,安全第一

总算是安装好了,。。。。。,好不容易啊,整了半个晚上才弄出来这点东西,这速度,哎~~~看看平不,还可以的说,进一步调整等磨合的时候调整下微调好了:loveliness:

安装好的瑞集火头延长线,的稍稍做些修改,用老虎钳捏的时候心里那个心疼啊,

关于伺服机中位的调整,可以选择一个不常用的飞行模式,比如IDLE3,调整螺距曲线全部到零,打开之后调整,方便很多(也是跟铁汉学的,应该感谢铁汉发了那么多好贴,)

从上往下看,伺服机在中位的时候各个连杆都是是平行于主轴的,这样的设计还是很好的,不会造成螺距最大最小时会有些些偏差

陀螺仪用了好用便宜易调整的G20,其性能很是对得起这个价格,(传说这颗陀螺完全是国内一个模友自主设计,我累个去啊,神仙一位,您厉害的)非常超值,很好用,担心飞行中陀螺仪甩开,开始也给它上个紧箍咒吧,

这次突破性的用了定速,。。。。呵呵,之前从来没用过,从外形不难看出是谁家的吧,也很好用的说,设定起来异常方便,外接设定卡,1分钟搞定,到此飞机安装就告一段落,以下就是飞机详细调整跟磨合了,快放假了呵呵·~心里很是激动啊,磨合磨合,灰灰机去喽~~~

网友:
好机,上完成图

网友B:
我的X50头罩有点问题。 飞了几个月,头罩的边缘部分,油漆全部起泡脱皮了。

网友C:
快更新啊  楼主

网友D:
哈哈,没时间装了

网友E:
建议弄成装机教学贴,我可一直都梦寐以求有架x50呀,看着楼主的拆机照直流口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X50头罩有点问题。 飞了几个月,头罩的边缘部分,油漆全部起泡脱皮了。

 你是打击我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更新啊  楼主

。。。。这个真快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没时间装了

 表笑啊,我装东西比较慢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弄成装机教学贴,我可一直都梦寐以求有架x50呀,看着楼主的拆机照直流口水呀

斑竹啊,我也想啊,实力有限,有些地方可能是不对的,还请多指教啊,有不对地方赶紧告诉我我好进行修改

网友F:
这个等的有点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等的有点累啊。。。。

这个。。。我装飞机很慢的,不是熟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等lZing。。。。。。。。

更新了,呵呵~~

网友H:
继续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继续上图~

安装很费时间的,我新手装机有点慢,只有晚上一会可以,有点慢得,呵呵

多担待

网友E:
我又等了一天了,记得多上点图,多谈谈做工和感受,X50我的最爱呀,楼主就费心了

网友I:
皮传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又等了一天了,记得多上点图,多谈谈做工和感受,X50我的最爱呀,楼主就费心了

相机不够好,效果出不来啊,看起来很普通,装配起来还是很顺手的,原件外观很好,表面处理很到位,原件配合挺顺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皮传版本的?

是皮带版本的,因为我这边还有在飞R50,有一些之前买的配件,可通用,就选择了皮带版,如果喜欢做尾巴动作,想要更直接的尾巴反应,可以选择轴传,这边模友的X50轴传版很顺畅的说,跟皮带的不同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又等了一天了,记得多上点图,多谈谈做工和感受,X50我的最爱呀,楼主就费心了

 抢先用了斑竹的最爱。。。。。这下子可难办了,呵呵~~要不咱俩分1、3、5;2、4、6

我也是被毒的一塌糊涂才上的它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J:

存钱中,估计得老久去了,穷学生一个,有点爱好不容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存钱中,估计得老久去了,穷学生一个,有点爱好不容易呀

情况一样一样的,我这些米攒的那个辛苦,买之前给自己做了N次心里动员才下的去手啊。。。。。。

网友E:
我又再一次的等了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又再一次的等了一天

我装的真的很慢。。。。对不住啊。。。。。

网友G:
又来看LZ更新!!!LZ很慢。加油!!!!!!

我也是56H发动机,,,

LZ准备多少圈,主、副油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又来看LZ更新!!!LZ很慢。加油!!!!!!

我也是56H发动机,,,

LZ准备多少圈,主、副油针

这个我心里也没底,真不知道,这边空气湿度不稳定,说不好,先顺利磨合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等。。。。。。。。。。。。。。。。。

昨天晚上快奋战到凌晨终于搞定了,呵呵:loveliness:

就等放假有个好天气拿出去磨合飞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