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NE555做电火花脉冲源?

楼主(2011-09-27):
请教:用NE555做电火花脉冲源,频率、脉宽、脉间取多少范围比较好?下图修改参数后可做为脉冲源吗?

网友:
好像可以论坛的一个高人就告诉我可以用这个做

网友A:
好多种型号的火花机用NE555做电火花脉冲源的,参数要根据火花机来定,看看你的机器。。。

楼主:
只是想做个桌面型的,自己玩玩

只是想做个桌面型的,自己玩玩,电火花基本没接触过,网上找了好多资料,对这三个的经验值都 没提起

网友B:
频率         20--100Khz
脉冲前后沿   0.5--1Us
脉冲宽度     1--5Us
脉冲间隔     1--5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种型号的火花机用NE555做电火花脉冲源的,参数要根据火花机来定,看看你的机器。。。

没有机器。只是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想学习一下电火花加工的知识,顺便做一个打打孔、切切直线的工具,刚开始设计脉冲电源呢,以前做的工频打孔不好控制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         20--100Khz
脉冲前后沿   0.5--1Us
脉冲宽度     1--5Us
脉冲间隔     1--5Us

这个要求,NE555可以做到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要求,NE555可以做到呀

555  诞生以前国产的是用3AK的管子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