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3 求助

楼主(2011-09-27):
Type3 问下可以直径生成CN的代码吗。或者可以生成我们一般可以用的代码 怎么可以使用
是不是卫宏的控制可以读Type3 的代码吗?

网友A:
先点设置机器
加入机器,选择BAUBLYS G CODE,
就可以了输出G代码了

网友B:
不管是啥代码只要最后用记事本打开存为TXT文档就可以用!!只不过有些需要修改头尾之类的,这个输出的是tap文件!直接改后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