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关于往复运动机构的问题

楼主(2011-09-27):
用一个单向转动的电机,需要怎么样的机构,能做往复运动,就像锯子那样来回摆荡
我想做的是线切割丝桶前面的导向轮,随着丝桶转动,导向轮从一边运动向另一边再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了几个麻将机上的东西   往复运动加上下运动     可以任意取掉一个

感觉这个是通过电机正反转来实现的,和我要求的不太一样呢

网友A:
收了几个麻将机上的东西   往复运动加上下运动     可以任意取掉一个

楼主:
你这样的貌似滑块的速度不是线性的
我自己也找到几个

网友:
给你画个简图参考一下合不合适。
这是直线往复运动,不能摆荡,若想摆荡光轴可换成弧形轴,就是使滑块沿弧形轨迹往复运动应该可以。
仅供参考,不负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