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6的放电问题?

楼主(2011-09-27):
B6放电的截止电压为什么是单片3V啊,3.7V以下不就过放了吗?请教师兄们。。

网友A:
放电C数不同,截止电压不同的。
再说截止电压你可以调整的啊

网友B:
截止电压你可以调整的啊

网友C:
就算不能调整,放个闹钟提醒也没多大难度吧?

网友D:
3.0V是长期保存电压。放电可以设置到3.8V

网友E:
楼上开玩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