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6的放电问题?

楼主(2011-09-27):
为什么B6放电的截止电压为单片3V啊,电池的放电截止应为3.7V,3V不就过放了吗?请教各位师兄。。。

网友:
锂电用storage,不要用discharge

网友A:
那个DISCHARGE是干啥用的?达人给解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DISCHARGE是干啥用的?达人给解答下。

这个功具在给新电池激活时用的

网友B:
锂电池没有激活一说,放电选项可以用来测试电池的剩余容量。实际上锂离子电池和聚合物电池安全的放电截止电压是2.85~3.00V这个范围,但是由于锂电池的特性,在放电过程中从3.70V到2.85V这个区间,电压随着放出的电量会急剧下降而不是平缓下降的。对于动力电池来说,放电电流动辄十几安甚至几十安,所以这个电压区间的放电实际上转瞬即逝,难以准确控制在安全的截止电压范围内,并且能放出的电量也非常有限,没有必要加以利用。B6充电器的放电功率很小,3S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也就400mA左右,放电到单体3.0V电压截止,对电池是非常安全,不会有任何损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没有激活一说,放电选项可以用来测试电池的剩余容量。实际上锂离子电池和聚合物电池安全的放电截止电压是2.85~3.00V这个范围,但是由于锂电池的特性,在放电过程中从3.70V到2.85V这个区间,电压随着放出的电量 ...

学习了,不过好象记得N久有人说过用这个功能给新电池冲几次再放几次,对新电池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不过好象记得N久有人说过用这个功能给新电池冲几次再放几次,对新电池有好处

对镍电来说,完全正确,可是现在也就一些要求不高的车和船才会用镍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