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晒晒暑假自制的全轻木动力版GUPPY

楼主(2011-09-27):
放假在航模队做的,常规工艺,翼肋和后缘上粘贴了0.1mm的碳片加强,美化使用了一些碳纤贴纸,可惜尾巴做细了刚度不好,不过对飞行的影响不算大。

网友:
颜色非常好

网友:
像个绿蛤蟆,哈哈哈

网友:
问下楼主,中部插接的机翼用两颗螺丝是怎么锁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机翼用碳管插紧,下表面贴一片胶带防止脱出,然后在中缝那里打孔,用螺丝和垫片固定就行。
前面是一个钢垫片和一个圆形木垫片,后面木垫片做成和机身过渡的形状,也可以压紧后缘

网友:
好手艺,喜欢!

请问楼主
贴的碳片是多宽的?是自己裁剪的还是买的成品?
碳片与轻木的结合用的什么胶?胶结的时候需要别的工具加压吗?
还有就是贴碳片后对蒙膜有影响吗?
最后还想问一下贴碳片对机翼的强度刚度抗扭有明显的效果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解答,曾经想过这样连接,担心强度不够,现在还都是两边分别打孔,用四颗螺丝固定,下次小翼展的飞机可以试试您的这种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图纸上翼肋是3mm厚轻木片,因此翼肋上的碳片是3mm宽的,后缘上大概4到5mm宽,碳片表面用砂纸打磨后用502胶水贴上,用502瓶子一边贴一边擀,以平平的贴上不留气泡即可,由于我做的是无副翼的版本,因此后缘我用斜口刀削得很薄,贴碳片之后即便蒙膜后缘也可以很直,对蒙膜基本没有影响。翼肋上的碳片起到加强翼肋和后缘连接的作用,机翼中段和外段连接处上下贴碳片起到加强作用。

网友:
谢谢楼主耐心解答
我曾经有过用502贴碳片,发现有开胶的情况,不知道是我点胶太少还是胶的特性使然
也请楼主注意观察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是否会有这个现象

网友:
请教楼主的机身是用什么材料?怎么做的?T型水平尾翼舵机装哪里的?怎么联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机身是厚轻木切削&打磨的成果,尾管是碳纤管外面包轻木,平尾舵机在机身里,尾管和垂尾里埋了一根塑料管,里面穿了一根细钢丝从升降舵舵角一直通到机身里和舵机连上

网友:
期待试飞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