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开关电源直接驱动四轴可以不?

楼主(2011-09-27):
打算用一个12V,29A的开关电源驱动4个朗宇x2212
电机
,4个ZWT30a电调,可以直接接开关电源不,会不会有什么伤害?

网友A:
缠到线上 砍到JJ

楼主:
啥意思啊?

网友B:
这样的话要拖一个220V的发电机飞上去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用飞很高,做个四轴,先在低空做下测试。用开关电源会不会上开电调?

网友C:
电压可以的话就没问题

网友D:
用过,没问题

楼主:
开关电源只能输出29A,12V,我看电机要求17A,4个电机就68A,会不会不够,另外,点击测试时候都是20A一下的电流,用30A的电调是不是有点浪费甚至是有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开关电源只能输出29A,12V,我看电机要求17A,4个电机就68A,会不会不够,另外,点击测试时候都是20A一下的电流,用30A的电调是不是有点浪费甚至是有害呢??

网友D:
实际测一下单电机的工作电流再看够不够吧,30A电调也没啥害处,余量大点也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