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铁皮机箱开孔攻丝用什么工具

楼主(2011-09-27):
请教各位老师同学,我需要许多机箱,基本上是属于工业生产吧,机箱的规格为400*700*700立方毫米,铁皮厚度为1-2MM,在不同位置须打20个左右的孔用力攻丝,螺丝规格有三种分别为8MM,5MM和4MM,用摇臂钻和台钻须不断的变换打孔位置比较费时费力,手电钻钻孔容易滑动,不容易打竖直,而且打多了比较累,最近在网上看到有气动或电动的攻丝机的,价格通常在万元左右,而且只能攻丝不能打孔,请问:有没有合适的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有个东西叫热熔钻  搜旧帖吧

网友:
手电钻钻孔,然后铆螺母,

网友:
用他改一个攻丝机

网友:
先用樣沖冲個點,就不會滑動了。
偏一點不垂直影響很大嗎?才1-2MM厚的板子偏一點根本無所謂的。

攻絲板子太薄容易滑絲,有條件建議用自攻螺絲。捨得花本錢的用壓鉚螺母。

熱熔鑽不用考慮了,不是窮人用的起的。

网友:
我也推荐铆螺母,200多元买个铆螺母枪,买来铆螺母铆上就可以了。

网友:
机箱是自己做的吗?

如果是定做的,那么可以先开好孔,这样喷塑、烤漆什么的可以连孔一起包住。

哦,螺母型的孔也可以招机箱厂定制,他们应该有热熔钻。

楼主:
谢谢各位的高见!对我的帮助很大,我们这里能提供此类加工的厂家还没有,只能自己搞了,我是做产品的,只要能提高效率,在工具上花点钱我想是值得的,毕竟比用人工的成本低多了,再次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祝福大家幸福安康!

网友:
4mm、5mm的螺孔用热熔钻还可以做,8mm的恐怕就必须用铆装螺母了。

网友:
电火花

电解

网友:
应该是铆螺母的方法有效和简单些

网友:
热融钻效果图:

网友:
直接上自攻螺丝,

网友:
自攻螺钉就行。

网友:
自钻自攻螺钉,直接打孔/攻丝/柄紧一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