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 flycam 调试过程 小计

楼主(2011-09-27):
大家好!!各位魔友.

  最近家里农活比较多.我连外面的工作都放下来了.

  飞控板到手有好一阵子了,都没时间弄.今天下午回家买油.借此机会赶紧调试一下鸡鸡~~~好累啊.骨头都散架啦~~~

  最后一次弄时把所有的组装.接线.设置什么的.都搞定了.现在就剩把电位器调一调了.

  前几次飞得都很好,基本能稳住了,可惜没录下来.摄像想不是太专业,忘了按快门了.就上一段最后一次起飞惨炸视频吧

  图片

楼主:
看来还要多飞飞模拟器啊.晕机啦!!~
鸡架有时间再修吧,不行就直接买成品.
视频还在上传中~~各位稍等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flycam?也不会好到哪啊,还是等它的导航板吧。

网友:
东北的啊,哪嘎达的啊!   看来KK跟你有仇。直奔你而去1

网友:
兄弟技术还要加把劲啊。。

楼主:
 啊甜说到点子上了.确实没怎么在模拟器上练,
     今天又试了一下.飞了四块电池现在可以控制在眼前晃悠了, 没有昨天那么惨了.
     因为是自己在玩,没办法摄像,就对不起大家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想要他稳.几乎每次都要在比较平的平台上给他做控制杆初始位置校正.要不然就会出错.

     今天,就遇到了上电池,横滚陀螺方向不对.  和3  4 号电机反应不灵敏的状况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看来玩一下模拟是有必要地·······

网友:
说实话,我根本没玩过模拟器,KK Flycam上手5块电,就基本悬停已没问题,KK5.5从没完整飞过一块电,每次炸机收场。

网友A:
kk flycam 会温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kk flycam 会温飘吗?

kk flycam使用MEMS陀螺仪,会比KK v5.5的村田陀螺仪减少许多,如果要机子不飘,入手MWC吧,加装指南针感应器,包你不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多余了 这跟mwc有毛关系!!!以楼主的手艺飞悟空也是炸机的主!这炸机跟flycam毫无关系。。又不见我炸?别有误导了!

kk flycam使用MEMS陀螺仪,会比KK v5.5的村田陀螺仪减少许多,如果要机子不飘,入手MWC吧,加装指南针感应器,包你不飘。

楼主(2011-11-13):
重新刷了2.2 的程序,x模式的,可惜出师不利,没等上天飞几下,鸡架就摔断了.等新鸡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