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3s电池改为手机的移动电源?

楼主(2011-09-27):
如何将3s电池改为手机的移动电源?
这是个技术活,但我想应该可以实现。。。

因为我这经常停电,而且有了这个给3s放电也是利用啊!特发此帖求教了……

网友:
淘宝大把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将3s电池改为手机的移动电源?
这是个技术活,但我想应该可以实现。。。

因为我这经常停电,而且有了这个给3s放电也是利用啊!特发此帖求教了……

可以的,在下给电池放电正是这种方法

网友:
此贴深得我心,同求,估计要先有一个低电压自动切换电路切换3S,每次只用1S,然后接平衡充接口供电,供电端要直接连接手机的电池极片,而不是充电口.这个...还得要一块放入手机电池操的用来接触电池极片的假电池.....
这样,智能手机就不再是待机一天,而是玩机一天了

网友:
ubec 降压到5V 就可以了吧?就是不会 过放 停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在下给电池放电正是这种方法

我知道模友就是聪明,具体能说下原理或改造方法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这就相当于单独用1s的吧,可以这样会不会放电不均匀呢,我想让它同时放电而且还能给手机电池充电,这样不是更好么……

就像加菲菲那样的。。。

网友:
买一个DC-DC的模块,就是能在6-24V输入,5V输出的,然后直接给手机等东东充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就想diy一个上面的那种,可电压变5v了那电流呢?我曾直接串联了2s的给手机冲电,但是行不通(尽管手机显示在充电)……

网友:
回复 楼主:

又一个问电流的,电流取决于用电器,电源电流再大都没事,引用前面帖子的名言,你昨晚蒸了300个馒头,但你一次只能吃三个,你不会被撑死!
2S串联就是7.4V了,膜拜下神人,竟然直接充手机了,同时也证明,手机电路很强大!
电压降到5V,一个7805就搞定了,安全起见加个散热片!

网友:
都是神人

网友:
直接用个UBEC,或者从电调BEC取电后焊一个USB母插(可以用USB延长线取得)将手机充电线的USB一头插入自己焊好的USB母插即可.注意极性别搞错了就oK了

网友:
还用这个充电方法。。有点麻烦。。
我直接用车充头接。。T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想diy一个上面的那种,可电压变5v了那电流呢?我曾直接串联了2s的给手机冲电,但是行不通(尽管手机显示在充电)……

笑了,连基本知识都不懂还DIY。
买个现成的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