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熄火开关失效?

楼主(2011-09-27):
我用的是天地飞7 2.4G 但是我在用熄火开关的时候发现,有时候熄火开关不管用,打到熄火的时候拨油门飞机照样起飞。飞机在飞行的时候关掉熄火开关没用,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我设置有问题还是遥控器失控?

网友:
那个控就是麻烦 有时候设置好了 没有启动的时候切熄火有用 等大奖转起来来 切熄火 无用 真是不知道是什么垃圾控 一次差点造成血案 ~~~~

网友:
看你的控熄火设置是不是0%,不是的话有可能让电调以为是失控的,有的也可以熄火,不过是电调的失控熄火

网友A:
天地飞要用油门锁定。那个熄火开关 要把油门拉到底 然后打开才有用的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要用油门锁定。那个熄火开关 要把油门拉到底 然后打开才有用的样子。。。。

油门拉到底才熄火的话和有没有熄火没有太多关系了,我是新手,有时控制不好的话想用熄火开关安全落地,但是不管用,是不是要在哪里设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天地飞7 2.4G 但是我在用熄火开关的时候发现,有时候熄火开关不管用,打到熄火的时候拨油门飞机照样起飞。飞机在飞行的时候关掉熄火开关没用,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我设置有问题还是遥控器失控?

您好:
         WFT07的油门熄火和油门锁定是两个功能,油门熄火设置是专为直升机量身定制的,在需要做熄火降落的时候使用该设置,
油门锁定是将油门保持在怠速或者停止状态的设置,
具体方法:
油门熄火设置:进入油门熄火设置菜单,将混控模式设置成开(拨动TH.HOLD开关观察是否打开),默认的是禁用,先不要改变比率设置值,在油门设置时,根据你需要的怠速或者转速来调整,油门设置有两个参数值,右边的[0.0%]表示油门摇杆位置,左边的参数0.0%才是你需要调整的数据;
油门锁定设置:进入油门锁定设置菜单,将混控模式设置成开(拨动TH.HOLD开关观察是否打开),默认是禁用,
直接设置位置值0.0%即可!
请注意!(非常重要),在所有设置完成后,请按EXIT退出键来保存设置;直接关机是没有保存数据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
         WFT07的油门熄火和油门锁定是两个功能,油门熄火设置是专为直升机量身定制的,在需要做熄火降落的时候使用该设置,
油门锁定是将油门保持在怠速或者停止状态的设置,
具体方法:
油门熄火设置 ...

好的,我下午去测试一下试试,有问题的话再跟你联系,谢谢

楼主:
我的天啊 ,幸好今天早上把油门锁定给设置了一下,下午在飞的时候一不小心飞得老高,赶紧关熄火开关,飞机慢慢的降落在树上,还好没炸,吓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天啊 ,幸好今天早上把油门锁定给设置了一下,下午在飞的时候一不小心飞得老高,赶紧关熄火开关,飞机慢慢的降落在树上,还好没炸,吓死了

呵呵,恭喜。有问题就找到问题的原因,不要像有些人动不动就把“垃圾”挂在嘴边。我的WFT09已经用了四年多了,虽然一开始也有些曲折,但现在用的很顺手,主要是中文的易懂,调起来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
         WFT07的油门熄火和油门锁定是两个功能,油门熄火设置是专为直升机量身定制的,在需要做熄火降落的时候使用该设置,
油门锁定是将油门保持在怠速或者停止状态的设置,
具体方法:
油门熄火设置 ...

谢谢了,今天早上设置了油门锁定,下午飞的时候差点炸掉,幸好有切熄火开关,最后落在了树上。

网友D(2011-10-29):
请问天七的熄火设置里怎么按+和_不能把混控打开?只有禁用和关两个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天七的熄火设置里怎么按+和_不能把混控打开?只有禁用和关两个选项。。。

拨动hold开关,会出现“开”的。比较看不懂天地飞的软件设计,绝对会误导新人,按动+-,只有禁用和关,其实,禁用是指禁用混控,而关或开则指的是拨动开关的状态,呵呵。

网友E:
标题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要用油门锁定。那个熄火开关 要把油门拉到底 然后打开才有用的样子。。。。

如果设油门锁定,则不单单锁定油门至0〈假设油门锁定为0〉,且斜盘舵机都会下拉至舵机最低行程,这样的话,一旦推动油门杆,电机是不转了,但舵机的状态并不是实际舵机行程。而且,在这个锁定状态下,你是很难把飞机大浆收起并插入浆托里的。到设置油门熄火则不会这样,但油门熄火设置有bug,在某些情况下会不起作用,造成危险。
其实我们只想把通道3 hold住,其他通道仍正常。请天地飞mm教教我们,别再复制粘贴你那段设置指导了,完全不对。

网友F(2011-12-11):
引用 网友E:

如果设油门锁定,则不单单锁定油门至0〈假设油门锁定为0〉,且斜盘舵机都会下拉至舵机最低行程,这样的话,一旦推动油门杆,电机是不转了,但舵机的状态并不是实际舵机行程。而且,在这个锁定状态下,你是很难把飞 ...

这个东西我也研究了半天。因为我飞的是电固,想找个设置能把马达完全关掉不受油门杆控制以防止误操作。
但这个熄火设置我发现其实就是把油门往低位又拉了一个角度(角度可调的),达不到我的目的。其实这个东西是给油机用的,用来降落后完全切断供油让发动机彻底停转。电机上没啥用的。

网友(2012-10-06):
貌似看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东西我也研究了半天。因为我飞的是电固,想找个设置能把马达完全关掉不受油门杆控制以防止误操作。
...

我是这样实现油门熄火的,右上角有一开关键,打下屏幕会显示mix,设置油门曲线,会有两条,一条是普通,一条是特技,将普通设置成你需要使用的曲线,将特技设置成全部为0的水平线(即系关电),飞电固的时候打上,关油门打下,此时油门杆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