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Genius cp尾巴会飘吗?

楼主(2011-09-27):
有这机的朋友说说吧。前几天入手此机玩到现在也只会三面悬停,现在的问题就是尾巴老是往左飘难受啊。调到底也没用。论坛上有人说改7mm
电机
可以解决.不知是否有用。换过的说说效果吧谢了

网友A:
标题
遥控器上调陀螺仪敏感度到75%

网友B:
没有cp的飘过!

网友C:
上周有人发贴讲过,应当是在三轴模式下通电对码,再在不断电的情况下把开关2调到六轴,断电。再通电把开关2从六轴调到3轴,再重新开机。

网友:
我的把微调打到头就不会飘了,

网友D:
我的方法是改了尾桨。从起飞到没电……尾巴都挺乖的。
2.5快钱一个的尾桨。超级便宜

楼主:
标题
聪少,请问2.5元的桨哪里掏啊。或在淘宝该搜索什么名字

网友E:
cp好像没有尾巴不飘的

网友F:
原帖由
穿越.
于 2011-9-28 14:25 发表
cp好像没有尾巴不飘的
我的cp好像没有发现有飘,可能飞的比较低

网友G:
我的不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