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S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1-09-27):
我的4S(20C/2200MA)的
电池
应该配什么样的
电机
和电调,我原来用飞越40A的电调,前几天飞一颗电池电机就很烫,必须休息,今天已经把我的KV3700的电机给烧了,我应该配什么电机和电调,谢谢大家!我很急!

网友A:
3700KV电机应该是用3S电,为什么要用4S电呢,4S电明显电压过头了。要暴力的话上6S电

网友B:
电机KV要降低,或者电机上的齿轮要换小。总之别让计算下来的大桨空载转速增加太多就好。
大桨空载转速 = 电机KV * 电池电压V * 小齿齿数 / 大齿齿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