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MB450的各位留意——RJX450旋翼头可能不适合MB和PRO…

楼主(2011-09-27):
最早发了一个帖子说RJX的桨夹摇臂有点长,后来试飞的时候发现飞机动作迟钝不干脆,MB也修正不过来,又发了一个帖子求助。经高人指点想起了循环螺距,MB循环螺距(斜盘动作量)开到最大一测,竟然只有+-5.5度!
为啥这样呢?小弟观察十字盘的动作量比原来有副翼的时候更大,问题出在RJX旋翼头桨夹摇臂太长、桨夹球头离横轴的距离太远,这样螺距混控比就不够大,最大循环螺距就偏小了。
为了验证自己的推测,小弟买了一套飞越的PRO无副翼桨夹来换上。飞越的无副翼头是仿亚拓的,各种尺寸与亚拓原厂的相同,它的桨夹摇臂比RJX短,也就是说混控比比RJX大,螺距对十字盘的反应更敏感。换上去以后再测循环螺距,终于达到+-15度了!
调整MB的斜盘动作量,把循环螺距调到+-10度再试飞,动作终于干净利落,MB的修正也稳定了,终于感受到“absolutly stable”啦!
PS:MB的参数调整除了“循环螺距6度位置”之外,其它的舵机调整项目不需要严格要求调到指示灯蓝色的位置,比如斜盘动作量一项——蓝色灯动作量对于亚拓旋翼头来说太大了(15度),调到红色灯(10度)正合适。
PS2:RJX450的旋翼头是照VBAR500的旋翼头等比例缩小的,可能由于450PRO和500混控比不同,或者MB的斜盘动作量小于VBAR,导致RJX旋翼头循环螺距太小的问题~
小弟经验尚浅,欢迎各位拍砖~

网友:
不玩無副翼,但頂了

网友:
相当有头脑,会分析

网友:
我用一年多了,挺正常的,楼主你想想你的数据,难道rjx摇臂能有近三倍长?

网友:
谁会把循环螺距调到15°呢,能到10°那就是适合的,除非你的舵机速度太慢了

网友:
标题

调到15°?不会吧,集体螺距也就12°足够!看了上面的还发现一个问题,难道LZ以前飞MB是不调集体和循环螺距的?估计应该是哪里没搞好,比如舵机臂孔位啥的,俺的pro加MB加rjx的头就没发现你这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循环调到15°?不会吧,集体螺距也就12°足够!看了上面的还发现一个问题,难道LZ以前飞MB是不调集体和循环螺距的?估计应该是哪里没搞好,比如舵机臂孔位啥的,俺的pro加MB加rjx的头就没发现你这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兄台误会了,我RJX的问题是螺距反应太小,MB的循环螺距调到最大只有5.5度,换上飞越的桨夹以后把循环螺距调到10度了,不好意思没说清楚~

网友:
可以外移一个舵盘孔位,增大动作量。

网友:
我的pro机子+rjx头+ds95舵机,
1)舵盘孔位外往里在第二个孔位,循环螺距可以到10度多;
2)rjx中联与主轴的孔位在上面一个;
可以看看我的安装: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34&highlight=%2Bzqi
供楼主参考  多多交流

网友:
mb+rjx450无副翼头子+冰人外丝横轴用了一年多了!唯一的缺点就是rjx的桨夹摇臂太脆弱,大炸容易变形。

网友:
只能说明你的装机水平太差了,或者你的思路错误。

网友B:
1.舵机慢
2.循环螺距低
3.DR/EXP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