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pro X6 plus 好还是UN A6好?

楼主(2011-09-27):
想买个充电器,想知道maxpro x6 plus 好还是UN A6好?纠结中~~~

网友:
都不错,有米就一样搞一个。

网友A:
电池多都3S的A6,电池少,要大电流充6S的,而且以后打算换更更高级的,那就X6,至少X6通用性是所有充电器中最强的,就算有了高档充电器,照样可以用X6的舵机测试功能,还能做点别的,A6一换充电器后,就只能垫床脚。

楼主:
X6这么强大?还有舵机测试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多都3S的A6,电池少,要大电流充6S的,而且以后打算换更更高级的,那就X6,至少X6通用性是所有充电器中最强的,就算有了高档充电器,照样可以用X6的舵机测试功能,还能做点别的,A6一换充电器后,就只能垫床脚。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