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直升机尾巴上下抖,怎么办

楼主(2011-09-27):
旋翼1400转,尾桨也不需要做动平衡。但是悬停,航线就是上下抖。拉升降舵然后回中问抖的更邪乎

网友A:
不是主轴弯了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主轴,轴承没问题。主轴弯了应该是跳摇摆式芭蕾舞。新机时就出现过,后来消失了。如今又回来了

网友B:
轉速太低..高点看看

网友C:
提高转速!

网友D:
看看大齿盘单向轴承是否卡死!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E:
转速低了

网友F:
转速入手是可以解决,但不是根本。建议你检查下日子框里的轴承

楼主: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尾管弯了,但是是向下弯了,让人费解

网友G:
看平衡杆两边长度是否一致,最好用游标卡尺精确量,我之前两边相差3毫米,尾巴就是抖的

网友H:
检查一下
如果抖动很规律,并且和转速对应,则是机械问题
否则,可能是舵机等电子器件问题
我碰到过舵机定位不准,估计是电位器脏了或磨损了,造成抖机的。

网友I:
1400转悬停够了,找找其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