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油门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1-09-27):
手上有个小
电机
,其他的是大电调和大
电池
请问
遥控器
上的最大油门指的是什么?
以电调为标准还是以电池为标准?这样搭配会烧小电机不?
万分感谢。

网友A:
最大油门指遥控器输出信号的占空比,这个是归电调解释的,最终会被翻译为每相绕组上加的电压波形的占空比。会不会烧电机,要看实际负载多大,不看电调和电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说,只要电机不过载就没事?

网友B:
没事的,大电调带小电机没事的,但大电调太重,不能上小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