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HYPERION EOS 1420I NET3 场外充电解决方案

楼主(2011-09-27):
捣鼓了好久的550E和500,电池实在不够飞,用UN-A6做场外充呢还是不够快。
呵呵入了个1420I充电器
在家我一般还是用UN-A6+保姆小电流慢慢充,场外还是用1420充。
首先是学习了朋友们的方案:
1、车用电瓶直接充(13.5-10.5V)有车的朋友可以考虑。
                        (车车电瓶小的可要注意了,小50AH的车子或者电池使用较旧的车车都最好要监控电压使用)
                                  优点:方便、飞500还是不错的选择。
                                  缺点:电瓶容易亏电,起落多了还要发动车车。
                                  还有就是电源电压低不能发挥出充电器的功率。
2、采用发电机+大功率AC-DC电源(24-28V)有车的朋友可以考虑。
                                  优点:电源保证好,充电器功率足,充电爽飞没问题。可以多人合用
                                  缺点:价格高、重量大、携带麻烦、外场有噪音(当然用进口的要好些)
                                  另外发电机加油也麻烦。
3、采用大容量锂电池组包(14-28V)
                                   优点:方便、电压高的电池组功率足。轻便。
                                   缺点:费用高容量有限
4、采用铅酸蓄电池(13.5-10.5V)
                                   优点:方便、便宜。
                                   缺点:容量有限,较重,电压低不能发挥充电器的全功率。
做了比较感觉没有适合我的。
我的基本情况,1、有个小车,电瓶是60AH的
                        2、我家住在一楼(搬运东西方便)
                        3、我的450、500、550用的电池型号都一样(3S2600的5C充电)
                        4、我有这样的电池12块,可以飞6个起落的500,飞3个起落的550。
                        5、每次场外活动我都是在家先用UN-A6+保姆小电流充满。
我的场外配置:车用电瓶+独立40AH电瓶串联=(26-22V)
                                   优点:电压高容量足、充电器可以发挥全功率、费用便宜(蓄电池2XX元)
                                   缺点:每次需要充独立40AH的蓄电池。
                                   注意事项:我每次都是快飞完的时候把独立电池来当电源,然后用1420给车车电瓶回充电,这样有利于保护车上的电瓶,当天回去就把独立蓄电池用1.5C(6A)充满。(朋友们这点很重要哟。至于如何保养蓄电池就百度一下啦)
                                    还有如果在场外充电,确实没必要平衡的很准确,1420也不擅长这个。
                                   充电:我每次充电4组串联充电,充电电流选择8-10A,测量了下输入端的电流约20-24A。十多分钟充好。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另外再问下如果电池再大点像3300MAH或者4000MAH的电池等,要大电流充电的话外场电源方案是怎样的

网友:
还是我飞的地方有220V好啊,幸福ing。

网友:
我俩月就整费一车用电瓶
现在用的铁锂做的充电站

楼主:
回:1、充3000或4000的电池也没问题呀。电流可以调大点。
       2、如果直接用车上电池充电(12V)是比较亏电池的,铅酸蓄电池最怕放电后不能及时补充,也怕过放。所以如果车车行车距离短(回充的时间短,就容易报销电瓶)。
       3、充电器的串联电池后功率可以发挥出来,但是为了保守点可以这样估算:(以下数据以1420I充电器为参考)

输出总功率                     输入电流(电源电压24V)   电池最大充电电流       3S           6S           12S
550W X 70% = 385W       385 X 1.25 /24 =20A                                       20A(30A)      15A           7.5A
550W X 80% = 440W       440 X 1.25/24  =22.9A                                  20A(34.9A)     17.5A         8.7
550W X 90% = 495W      495 X 1.25/24  =25.8A                               20A( 39.3A)      19.6A          9.8
550W X 100%= 550W     550 X 1.25/24 =28.6A                                 20A (43.6A)   20A(21.8A)   10.9

以上功率分别是:
385W= 放心使用
440W=推荐使用
495W=谨慎长期使用,特别是夏季
550W=极限,最好别用

我采用的是第二组数据,工作在充电器80%左右,充12S选8-9A的电流。
同时也能看出来,充3S电池是发挥不了充电器的功率的(就算用并充板也发挥不出来)。
充6S-12S就可以了。注意你的电池充电C数。
我的是2600电池12S串充,也就是3.3C充电。比较保守(估计对电池伤害小点吧)
如果我选择6S充电,想快的话就只能加大充电电流,(比如13A充5C)此时充电器只能发挥280W功率。当然也可以加并充板来提高
希望以上分析能对朋友们有帮助哈。

网友:
就是说,每次到飞场:

* 打开引擎盖,
* 揭开电瓶盖子,
* 然后从后备箱搬出来 40Ah Pb 到车头,
* 然后连线,跟车上的60Ah Pb 串联,
* 然后反复核查正负极,
* 然后把充电器接上去..... ?

俺觉得,既然都买了个40Ah Pb了,干嘛不直接买两个串起来放后备箱用就完了,就像大多数人的外场电源那样,还不用搬来搬去了,还不用那么折腾反充车电,还不用担心被撂倒在外场打不着火。

楼主:
呵呵,楼上的说的步骤很对,到场外是需要这样操作。另外回家还要把电瓶般到家,充完放那,下次再用。
买两个电瓶也是个办法哈,就是在家充电也要多搬运一趟,也比较麻烦。

网友:
还是用自己车一样容量 电瓶。。。。做备用。

网友:
建议搞个充电包算了

我的也是 1420刚到手,正在考虑怎么用,外场就是冲2600 6s的,准备4块每次冲1-2次,飞8-12个起落。
建议楼主搞个充电包  24v 40安时,1300-1500左右。
我现在飞500,暂时就在车的电平上冲, 充电的时候着火即可,就是有点费油,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
我现在飞500,暂时就在车的电平上冲, 充电的时候着火即可,就是有点费油,呵呵 ...

而且长时间怠速,容易积碳,随便修个车的费用就把炸*药*包的费用搭进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正在考虑充电包,

网友:
蓄电池……2课串联  完事……比较安全 经济实惠
**包    有名叫**包   …… 有经验和技术的可以用 不建议新手用 不好维护

楼主:
手痒痒拆开1420,看看内部图。

正面。看到进线和出线个有个大电容、中功率平衡电阻14颗、1个CPU、三个DC-DC芯片、5个324运放芯片。1片CP21 ...

正面。看到进线和出线个有个大电容、中功率平衡电阻14颗、1个CPU、三个DC-DC芯片、5个324运放芯片。1片CP21 ...

反面。能看到散热器下有8颗3脚管。IRF管 和 双二级整流管。

反面。能看到散热器下有8颗3脚管。IRF管 和 双二级整流管。

两风扇+1602显示器

两风扇+1602显示器

网友:
刚玩大机不太懂充电器 现在手里有3300 6S电池8块 5200 6S电池2块 本来想买 0720i Super Duo 但是本地模型店没货 看了帖子发现好像1420更好一些 楼主说呢?

网友:
还有就是外场充电的问题 你说的那种40AH的蓄电池用模型的充电器可以冲吗 选什么电池类型?要冲多久?

楼主(2011-10-27):
回楼上:HY充电器支持充铅酸蓄电池,选PB 容量设置为40AH、电流我用的6A(0.15C),全放完一般要充400分钟左右,回充约26AH电量。

楼主:
最新测试数据:2011年10月26日下午:
车载电瓶+40AH电瓶串联充电,充12组500电池(2600MA 6S)
充电电流选择6A 12S串充。蓄电池输出最大15.6A
最后用40AH给车上蓄电池回充了3AH的电量。
开车回家20分钟,回家后用交流电又给车上电池充满充入了5.6AH电量。

下午一共爽飞了:550共4个起落,500共10个起落。

楼主:
目前我是再购入了一只45AH电瓶,没有继续使用车上的电瓶了,主要是担心会对车上电瓶造成影响。
另外使用蓄电池做电源,我发现放电电流超过0.5C(20A)电能会少放出不少,至少少充4组500电池。
我现在选用的是5A充电,一次还是12S。应该算不上大功率了。感觉飞500还够用,飞550的话容量和功率都显不足。
另外我的电瓶能充18组500电池(实测数据)。时间是玩一下午,飞24个起落,约3小时。
如果朋友们是飞600或700,还是上发电机吧。
使用蓄电池的朋友,请当晚就把电瓶补电,小电流可以补的更满。

楼主:
晚上拍的,当夜行侠

网友(2012-03-18):
A123 4S11P x2组,可并可串。目前是并联为4S22P,约12v,46ah给车电使用,一般够用。如不够用,就当场拆成2组4S 用720双路充,1小时搞定。
A123相对铅酸轻巧,可大电流放电,且为原厂包装,比较方便,成本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