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轴云台组装完毕-飞行异常

楼主(2011-09-28):
耗时三小时,期间除了跑去帮朋友恢复了块硬盘数据其余时间一刻都没间断。俯仰齿轮处螺丝太短,铝合金件已经完全压进去了还是不能上紧螺丝,索性去掉垫片。GOPRO框架感觉没什么用,还是用胶贴固定吧,也减轻点重量。使用了带1WLED报警的UBEC,可以省去电压报警器了。加装了声光模块,链接电脑时需要接上动力电了,不然老报警。
UBEC的输出端我接在飞控的输入12通道,云台接飞控输出的9和10,四根电调线里的红线全部挑出。这样安装应该没问题了吧?接电脑调了下云台的横滚角度。云台俯仰为了给仰足够角度,导致不能实现垂直向下拍摄了,舵机角度太小喔

X650V4带着这么些东西感觉好重,明天试飞。大家帮忙看看安装有没有问题啊?

另外GPS模块一直没有使用,飞控现在是1.32固件,忘记新固件什么特性了,是松杆就GPS定点定高了么?是的话俺就升级,没有多余通道切换用了。

还有,上次哪位好心人跟俺说了用双段开关实现悬停与回航切换的方法,这个在6EX里可以实现的么?

------------------------------------
中午迫不及待去试飞,接上电后拿起来查看,发现云台在保持相机稳定时的动作不对劲,一直咔咔响。飞行中依旧能听到响声。低空悬停了一会儿油门要推到一半才行,飞机会间歇性地剧烈抖动,无法稳定飞行。回来称了下,飞机大概1700g。是因为太重才抖动么?上次飞行带的单轴云台,没有这些现象。

网友:
可以的。

另外GPS模块一直没有使用,飞控现在是1.32固件,忘记新固件什么特性了,是松杆就GPS定点定高了么?是的话俺就升级,没有多余通道切换用了。
答:松开就悬停,已经默认设置了,如果需要解除松杠就悬停就在GPS里面设置,我个人认为1.33的稳定性和GPS定点是很不错的。可以试试。
上次哪位好心人跟俺说了用双段开关实现悬停与回航切换的方法,这个在6EX里可以实现的么?
答:可以实现,上回老A有在群里面演示了一遍,但是具体的方法还是需要问别人,在控上设置一下就OK,我不懂设置,不好意思。

网友:
拔出 其他设备,包括GPS与云台。但是还把云台挂在机器上(保存一样的重量)。

看看情况。

楼主:
感谢

等查出异常原因就升级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试飞了,拔掉云台的两根线,飞行一切正常,没有因为重量而抖动。插上线再飞就开始抖了,云台舵机声音咔咔响。测了下UBEC电压是5.3V,应该没问题。两次飞行都没有接GPS,接着指南针和声光模块。

楼主:
刚刚进行测试

将舵机接在接收机上,拨动遥控杆,舵机咔咔响…舵机问题?但是不通电时用手拨动云台是非常平滑的啊,莫非阻尼太大导致舵机拉不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舵机接在接收机上,拨动遥控杆,舵机咔咔响…舵机问题?但是不通电时用手拨动云台是非常平滑的啊,莫非阻尼太大导致舵机拉不动了??

UBEC问题也会这样,你换电调的BEC供电试试,如果电调BEC供电没问题,而UBEC有问题。那就是UBEC故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拿了个以前固定翼用的电调接到电池,然后给接收机供电,云台还是咔咔响响。问题依旧~不过咔咔的响声都是在微动摇杆的时候,杆量大的时候云台动作还是很迅速到位的。没见到别人的云台实际情况,不知道我说的响声算不算异常。
最大的问题其实是飞行时的剧烈抖动,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拿了个以前固定翼用的电调接到电池,然后给接收机供电,云台还是咔咔响响。问题依旧~不过咔咔的响声都是在微动摇杆的时候,杆量大的时候云台动作还是很迅速到位的。没见到别人的云台实际情况,不知道我说的响声算 ...

数码舵机,都会哒哒哒。但是不会卡死。

网友:
V4起飞1700克已经严重超载了、不信你刚飞下来就摸摸电机、很烫手、升级V8吧、2000克起飞很轻松的、操控也容易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无尽的升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点眉目了,中午用铜铂把UBEC包起来试飞,抖动减轻了,现在只是偶尔抖几下估计屏蔽还不够好。我是把UBEC放在挂架的板子上的,可能干扰了下面的舵机…等有空再换下位置试试以确认!

网友:
什么UBEC这么厉害......

网友:
注意哦,舵机有旷量也会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几天前DDW发的帖子里那种,带1WLED报警的

楼主:
救命啊…

刚刚把UBEC换了位置,用铜铂完全包起来试飞。发现还是间歇抖动啊!拔掉两个舵机线再飞,没有抖动…

网友:
如果已经排除是舵机问题。
更换一个UBEC看看。

这款UBEC我们也有一个,测试并无问题。但不排除个别品质问题。

楼主:
刚觉得会不会磁环干扰罗盘

于是把罗盘拔掉又飞,狂抖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能等一个月后了。再买一个测试,不行的话找北代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