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氏3S 有1S不能充怎么回事?

楼主(2011-09-28):
请大家帮我讲解一下这是为什么?
   我有两块格氏1300MAH  15C电池   第一块电池是我丢机一天一夜后,找到飞机后   电池过放的没有电压了  然后用B6反复小电流充几次后   第1S没问题  第3S也能充到4.2V。  可是第二S放在B6   A6  上充电 都不显示电压  也充不进去。      然后我搜贴 看老手说   用万能充 充到3.7V  再用A6  充上试试。  这时候A6可能就会认这个S的电池了   可是我用万能充  充第一S    充电红灯闪  充第三S 电池块   红灯也闪。  可是充第二S  坏了的电池块        一个是检测灯(红)亮,一个是饱和(绿)灯亮   一天一夜也充不进去  这是为什么呢    ?
请问大家 ,如何能帮我把这块3S电池的第2S 修复好呢?
另外  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还是不要再用格氏的电池了
电池寄回去都半个月了连消息都没有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page=1&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大家帮我讲解一下这是为什么?
   我有两块格氏1300MAH  15C电池   第一块电池是我丢机一天一夜后,找到飞机后   电池过放的没有电压了  然后用B6反复小电流充几次后   第1S没问题  第3S也能充到4.2V。  可是第二 ...

用万用表测下第二片的电压看看,是否电芯开路了

网友:
我的解决办法就是把那一节去掉,改二S用

网友:
短路 不要轻易的接 接不清楚很危险

楼主:
另外忘说第二块电池了,充能充满,可飞机刚上天五秒后,飞机动力就不足,全油门也慢慢地向下降着飞,不一会儿就落地。这是电池坏了吗?才几十次使用。而且0.2A充两次也没修复好。飞下来用电显测,单伏还在4.12V。放电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