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DIY警用无人巡逻车,战争机器人,智能小车

楼主(2011-09-28):
最近自己DIY一种用于巡逻,抢险,救灾等功能的“大型无人巡逻车”系统。该车采用4个大功率
电机
驱动。配合控制板控制电机,垂直升降
云台
和30光学的一体化摄像机!利用WIFI进行远距离远程控制和自动巡航!后期可装机械手,**蛋,电击枪甚至是武器等系统进行抢险,防卫,攻击等功能!扩展性很强!下面看看我刚完成的大致结构!
整车的机构采用钢架结构,钢的韧度,强度高。在颠簸的道路上不容易损坏!
云台采用铁板构架,利用减速电机做简单的云台结构,配合垂直升降,可升高30cm的高度。由于减速电机的工作电流小,最大200MA,比起步进电机,它的成本低,功耗小,重量轻等优点,比起
舵机
,如果该车采用舵机得购买大扭矩舵机,这样的舵机价格高,一般一个大舵机要好几百RMB。云台可实现水平360度旋转,垂直180度旋转,水平垂直混合运动!
四轮驱动的轮子采用11寸微型轮胎。配合越野外胎可以在复杂的道路上行驶,无论是泥路,石子路还是公路都可以无障碍行驶!配合4个250W的大功率电机。可以爬30度以上的坡!
该车采用多模块的结合,有电机控制器,IP服务器,控制板,功放,AP放大等。可实现WIFI远程控制,自动巡航,双向语音对讲!该车可实现:前进,后退,左前转,右前转,左后转,右后转,原地360左右转弯的方向运动。
操作平台采用全屏幕摇杆控制,摇杆采用最常用的游戏摇杆。具有X,Y,Z,R,轴的控制,1-12个功能键。配合无人车可控制探照灯,红外灯,激光,**蛋,甚至是武器等。
配合大屏幕显示屏进行远程控制,可减少人员在危险情况下的工作,探险,抢险等工作。
该车目前只是实验性初期阶段!还没有完全完工!
后期还要加很多功能上去!
如有进程,我会随时更新!
8月9号最新进展!
车前端安装了支架,车底部安装了
电池
支架和电池!前后安装了红外传感器,调整了控制板的安装位置并固定!更换了控制器由两个控制器变4个独立控制器正反转控制!整理了控制线,驱动线,信号线等等!安装了喇叭,功放,AP放大器,15DB天线等!
8月11号最新进展
本无人车在原来的基础上在云台上安装了红蓝*灯,*闪,频闪,单闪等模式的切换,在云台的摄像头两边分别安装了远聚光和散光两种红外补光红外灯。安装了警报器,警笛。在车前头安装了聚光发白灯。
*灯不闪的照片
*灯亮起状态
无人车后面
8月18号更新
截止今天上午,无人车已经在设计外壳。采用0.5MM的铝合金板做无人车蒙皮外壳!在车上用钢材搭建蒙皮覆盖支架。整车看上去质量十足。金属感很强。前后增加了防撞钢梁。其实是用来做蒙皮支架的!*灯上面也已经覆盖了铝合金板。由于铝合金外室外环境下不会生锈,发花。特适合做外壳蒙皮,飞机上的外壳也是用铝合金板做的!
这是装上外结构支架样子,是不是很酷很有型!
前后传感器分别采用4-8个传感器组成传感器整列!提高安全系数!减少检测死角。红外传感器安装在支架上,嵌入在里面!安装好铝合金板后不会影响外观!
这是在设计制作外壳!先画好线条,再裁,折边等步骤!对个人动手能力很是考验!
目前做了三个外壳,前上外壳,左右上外壳!铝合金板如果擦的亮晶晶,反光特棒!
8月22日更新状况!
利用0.5mm的铝合金板做出来的无人车外壳目前已经全部安装上去!包括底部车架两侧,前探照灯挡板,斜板,后挡板和斜板,上部分的4侧“驾驶室”外壳!云台装饰板等等。增加了麦克风拾音装置。程序调整了独立控制*灯,警笛,探照灯的功能模式!前后在外壳基础上安装了红外探头!车底部四周安装了小的*闪*灯!远的看,那是霸气十足啊!
感谢支持!……未完待续
9月18号更新。第一代无人车完成!
本人自己制作的第一代无人车经过几经波折,最后终于成型啦!在铝合金外壳的基础上,跑到专门给汽车喷漆的地方喷上了警车上专用的白色底漆和深蓝色的漆,并在做广告的地方做了几个警车上专用的车徽和警徽!大大的公安两字格外闪亮!下面看看图片吧!
警用无人车后视图
警用无人车前视图
警用无人车正向图
警用无人车侧面图
警用无人车云台和定向拾音装置
优酷地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3Mzc5Mjgw.html
感谢支持。QQ:251354605

网友A:
充一次电能用多长时间?充满电要多长时间?这两问题不解决抢险,救灾就用不上。

网友B:
强大,还是官方的?

网友C:
小心城管

网友D:
小小建议,车体多装3个摄像头,全方位观察环境。电瓶单独有个带锁的舱门,方便更换。旋转方面速度会不会太慢了点,目标移动速度过快会不会跟不上,在停车瞄准的时候如果要靠大减速比断电稳住炮塔的话,加个刹车怎么样。前摄像头有没有像航拍那样安装影响稳定器,比如平衡仪什么的,如果没有的话在颠簸的路面上,操作员眼睛会很辛苦 。

网友E:
设计理念不错

网友F:
犯罪分子上去一脚给你踹翻了,你有啥办法么?

网友G:
这个装B B 蛋 武器之类的一点都不可行。。。你敢打人家,人家上来一脚把这车踹翻,就嗝屁了

网友H:
城管执法的利器

网友H:
犀利
但是越障能力可能比较弱,建议楼主立马设计第二代,然后申请专利,再找专门提供警务器械的公司合作。如何能认识警务采购的主任一类的话,勾兑下,成为基层派出所的标准装备。你就发了!!

网友I:
厉害啊,再加上些传感器会更好。

网友J:
改成爆破物排除车,比较有实用价值

网友K:
玩具级别的东西……

楼主:
电池组采用4个12V,14A电池组串并成24V,28A容量,充电12小时充满,运行满负载运行2小时以上。由于4个电机功率比较大,耗电也大。由于是全手工的结构,无法做到高精度,稳定性,摄像头晃动是存在的,但不会影响控制人员,目前只有一个摄像头,后期第二代装3个摄像头,多传感器配合!毕竟是第一代的东西!还有很多缺 陷!该车是基于WIFI构建组网!所以组网成头疼的问题,投入资金很大。

网友L:
 我赛可改装拆弹机器人,哈哈

网友M:
这个不错!!作者很强大 其实这东西列装也有利于治安 将来有幸时遇上LZ的作品总比遇上坦克装甲车辆要幸运

网友N:
外国的好像也有类似的车子!
人家好像是用履带的,履带方面比轮子好!转向方便!

网友O:
 这东西好玩,看着他就有一种一脚想踹翻的冲动,看到能不能自己翻过来

网友:
非常棒 ,请教楼主如果要装3个以上的摄像头如何把视频信号同时传输回来?

网友:
建议后面需要一个视频记录,不然别人从后面直接把你摄象机扳走了!或者直接来个车把你这个小车拉走了!

网友:
没减震+1

网友:
学习中,楼主能把各部分模块分个说明一下吗?

网友:
看了视频,有点怀疑该车的越障和攀爬的能力。楼主如果要搞2代的话建议搞个大攀爬车可以爬楼梯,这样才有实用的可能性。

网友:
笑而不语,没那么简单的

网友:
LZ 做的不错,

不过这个结构你就挂  X用标志 逊了点吧。

建议你去收几个 2手得大脚越野车 做底盘吧, 单马达供电 不仅省电,而且结构还轻, 还有完美的减震。   没有减震 你怎么抢先?   转头堆 机都过不去啊

网友:
传说中的“无人城管”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第二代的初步设计,采用6轮六驱底盘驱动,增加完美减震系统,增加3个摄像头,3个WIFI无线网卡实时传输,3通道,超过3*255个控制点。大底盘,增加机械手,多路安全传感器,现在正在计划开发第二代无人车系统中,请大家期待~

网友:
这个车我直接跑后面一板砖就直接拖回家了

网友:
考虑下3G哈,测试过的,速度还行。

就算是信号不太好的地方,同时一个视频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你参考火星车的结构,用的是摇臂而非减震结构,这样结构可以简单很多。。。

四轮结构

六轮摇臂-转向架结构

网友:
这车重心比较高~~复杂路面翻车的几率会很大

楼主:
该无人车实际路况测试后发现,在普通的水泥地上直跑稳定,原地360度转,由于重心偏上,又没加减震,会出现车身晃动现象!但离翻车还很遥远,整车质量很大,大概有500斤左右的质量!整车底盘较重!

网友:
既然决定 用链条传动 完全可以吧电机减少到2台  4台 太费电了

而且 悬挂是必须的   想要提高通过性 最好的解决就是履带

另外想知道楼主的 电调是怎么解决的?  网上的 H桥传动??

网友:
思路有问题,这玩意难不成还想开到马路上去替代巡逻车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