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大指点,发动机用启动器带着的时候能工作,但是 ...
求各位大大指点,发动机用启动器带着的时候能工作,但是就是不能持续着车。。

楼主(2011-09-28):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OS 50 之前炸到泥坑里 把
发动机
拆下来 全面清洗过一次。
这之后再启动就很不顺利了,上好火头,启动器能带着发动机工作,可以看到烟子喷出来,并且发动机还能有温度。但是一去掉启动器就不行了。

网友A:
检查化油器密封圈是否漏气!

楼主:
化油器应该没有漏气。。
现在火头也是正常的,点火器上好以后,用启动器带着发动机转,声音和一般发动机着车后的怠速声音差不多,烟子从排气管里出来,没有喷油现象,但是启动器一停 发动机也就停转了。
发动机的确是在工作的,因为也有温度,但是就是没法自主工作。

网友B:
如果不是因为漏气,90%的可能性是贫油,油跟不上,这个时候可以调大4分之1圈副油针,如果怠速的时候不熄火了,而一加油,特别是加到50%以上时,马上熄火,那就是富油了,就关一点副油针,这个需要慢慢摸索,当时我调第一架甲醇机的时候,在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花了半个月才调好,期间不断总结经验,最后成功,之后,你会觉得调油机其实知道了主油针和副油针的原理,调试还是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