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NA6 锂电保存模式

楼主(2011-09-28):
我的A6 怎么没有锂电保存模式呢?

我的UNA6新版黑色的 现在怎么 怎么没有锂电保存模式呢?
设置方法我也看说明书了

1. 电压
2. 电流
3. 模式
4. 就应该是设置锂电保存模式的,但是我的这项设置的时候只显示电池标志左边那个喇叭,这是为什么啊

这是我的A6

在充电中

就是这个喇叭,设置完充电模式之后就应该设置这个保存模式了,但是我这个就是这个喇叭在闪,应该是设置报警音了,为什么没有锂电保存模式呢,是我充电器问题??

网友A:
你把电压从4.2调到3。84不就完了吗

网友:
UNA6配合保姆才能实现放电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压从4.2调到3。84不就完了吗

yes!

楼主:
回一楼:我也明白可以这样的,但是要是有这功能不是更方便吗,来回设置也麻烦啊

回二楼:我不是说放电啊,是充电的时候有个模式锂电保存,我是这个意思的

网友:
这点和MAXPRO 的X6不一样,X6有个专门的保存模式,如果电压高自动放电到3.85V,如果低就充到3.85V

     A6是如果低于3.85V,你就用充电方式,模式1、2都是充电,把电压设成3.85V就OK,如果电压高于3.85V,就在A6上用模式3的放电模式,同样设成3.85V,不过模式3 A6不能独立支持,必须有A6的充电保姆才行。A6还有一个 模式 5 是级联方式,即两个A6一起同时充12S的.
新版 A6似乎没有专门的存储模式

网友:
充电的时候有个模式锂电保存?????充电不就是要冲到4.2v吗?难道你想充电到3.8v?

网友:
LIPO的保存电压不是4.2V,而是3.85V左右。
所谓保存电压就是LIPO电池不用的情况下,保存时LIPO的电压。
长时间不用且电压处于4.20V或大大低于3.85V的话,电池寿命会。。。。。。。

网友:
我的A6是小黑铁盒老版本..有这个模式..就是有个电池标志..充电时是全满...保存模式是一半空一半满..但这个模式只负责把电心充到3.85....高过的不能降..要自己想办法放掉..他会之充到3.85就提示好了..

网友:
看下这个吧,应该对你有帮助:loveliness:

楼主:
回六楼: 直接设置成3.85我知道的,就是看说明书有这个功能我这个没有才上来一问的,是老的A6有新出的都没有这个功能了吗?

回7楼: 锂电长时间不用的时候就要冲到3.85V来保存的,要不容易怀孕,听说很多起满电放了几天就怀孕的案例了

回8楼: 正解啊

回9楼: 我就是再找这个设置啊,但是怎么设都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取消这个功能了

回10楼: 这个视频早就看过了,这只是设置充电的,电压、电流、还有个模式2插上自动充电,没有保存模式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