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550有刷电机电调是多大的?(内有详细的问题)环奇HQ722 1:10大脚,望请教

楼主(2011-09-28):
请教一下各位,本人收了一台二手的环奇HQ722  1:10的电大脚,用的是550有刷电机,电调上面只写了个ESC,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也不知道是多大的,电池上面写的是Ni-MH  6XSC  7.2V 1800毫安,请问这个电机用的电调应该是多大的?都可以上什么的电池?,是否可以上其他的电机?现在车跑的不快也没有什么劲而且现在也就能玩个5-6分钟左右,所有的东西都是原车上的,什么都没有换过,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
淘宝上搜有刷电调就行了 什么牌子都可以 一般是320A的 想玩的时间长久换块大容量电池 想来暴力的速度就换无刷的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的电调现在还没有坏,我就是想知道这种1:10的大脚车的电调一般都是多少的?能上什么的电池,放电量是多少的电池?

网友:
一般这样的550电机都配320A的电调 电池的话估计40A就够~比如2200mah 20c的~

网友:
对了 只能上2s的 电池 7.4v 的~

楼主:
哦,大概明白了,太感谢了,就是不清楚电池的问题,这回有点清楚了,我是玩油车的,所以对电车不太了解

楼主:
还有2s的电池是多少C的?可以用锂电池吗?  DUALSKY 双天 XP45002GT, 7.4V 4500mAh,2S1P,28C 锂电池   这个电池可以用吗?充电的话可不可以用原来买车时的那个充电器充这个电池?

网友:
可以的 但是充电不能用原配的充电器 那个是冲原配镍氢电池的 充锂电只能用平衡充 不然电池很快就挂了。。。

楼主:
哦,太感谢您了,只有您一个人在帮我,真的很感谢

网友:
722的原装电调是40A的
你收的二手车没劲跑的时间短是电池不行了,根据你说的情况电池基本报废了!
另此车原配的电池还是很耐用的,力量也不小。
想换2S的锂电没问题,电调换不换都行的。电池20C以上就行了,只是要配平衡充。
我换过320A恒龙的,感觉比原装的快但不多,可能是用的原配电池的原因。

网友:
刚才利用手头的东西做了个测试,
环奇722 使用原装的电调跟控,配7.4V 2100MA 35C锂电测试了一下。
废话就不说了,直接上图。视频刚上传优酷正在审核,等一会儿才能上。
因为是电脑摄像头拍的,清晰度差了点,多包涵!
另视频中小车窜的太快,摄像头感觉捕捉的不太连贯 凑合看吧!锂电用的是T插,车用的是田宫,自己做了个转接头。

网友:
这是使用恒龙320A 接3S锂电的测试

电调做了些修改,没带负载只是用550的电机空载测了一下

楼主:
这正是我想要的东西,太好了,真心的非常感谢啊,还有,原配的电池基本上能跑多长时间?力量怎样?能不能做抬头?起步的时候全油门有一顿一顿的感觉吗?谢谢了

网友:
我是卖家,没长时间玩过此车。
这车原配的电池有人说能玩至少半个小时。
原配电池力量不算小但是没用锂电暴力。
想抬头啊!不管是原配还是锂电都做不到,因为这车是竞速卡车,不是攀爬车。
起步全油门一顿一顿的是电池没电了,或电池不行了。
看看下面的视频吧!

网友:
论坛好像不稳定似的,老是不正常。
所以多垒了一楼。
视频参考一下吧,地方太小车太快了,不太好控制了,外加我技术臭,将就着看看吧!
这个就是换锂电的结果,玩了大概3-5分钟吧。
因为场地太小,门口又是直路,人有点多,所以没能持续的拉高速。
感觉电机有点热,电调比电机热不少,但不烫手。
本想多拍一会儿的,但不小心把放摄像头的凳子给撞倒了 所以就这些吧!

楼主:
感谢您回答了这么多问题,小弟真的是受益匪浅,还有我那车是1:10的HQ722大脚车,看你那车像HQ717的车,所以问下抬头的问题

网友:
不客气!
视频里的是724,724是用的细纹的胎,本来就是跑速度的,兼顾一下通过能力。
722没卖过,不是很了解,不过看胎应该是有一些攀爬能力的。换锂电估计能抬头的。

还有,根据你的描述,你车的电池是不行了,必须更换了。
如果换锂电的话原配的充电器千万不要用!
原配的充电器我拆过就是个变压器加整流二极管,一点保护措施都没有。
换锂电一定要配平衡充。

网友:
纠正一下,是我记错了,手头的车是724,不是722
不过电子部分两车的配置基本一致,所以可以相互参考一下啊!

楼主:
还是得感谢您了,经过您的指导,我已经明白这车的整体配置的了,这回就知道哪的问题了,可以放心的去买电池了,谢谢了

网友:
不客气,以后有问题多交流!

网友A:
好的。以后还得多多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