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8的圆皮带

楼主(2011-09-28):
前两天重翻0618A的说明书才知道0618原配用的是圆皮带,无奈没见过实物,现用三角PU带代替,想请教有原配皮带的兄弟,该型圆皮带的尺寸规格数据,另外也想知道使用过原配皮带和粗面pu圆带的兄弟,两者的使用效果区别。

楼主:
沙发自己占,因为鄙视看贴不回帖的

网友A:
粗面pu圆带应该用6MM的(我现在就用的),我想三角PU带应更好,可装8MM的PU三角带,不知楼主哪买的?能给个连接吗?

网友B:
回贴只因怕被楼主鄙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晕,有知识捧个讲解场,没知识捧个人场,鄙视看了不回的

网友A:
你只知道要求人家答复你,人家答复了你,并问你的问题你咋不作答,这将更受人鄙视!!

网友C:
楼主过了吧,我看贴时知道的一般都会回答,不知道的就直接关了,这很正常,现在为了不被鄙视,不得不顶。有意思吗?

网友D:
有这样开贴提问的
本坛不多见
 礼尚往来

网友E:
原装的是皮子的,就像缝纫机店卖的那种 ,但我买了一根,连接处铁钩容易被拉直,后来我用6毫米热熔PU带 感觉力量受影响 ,不知大家用啥子?

网友F:
为了不被鄙视,不得不顶

网友G:
抽根牛皮带试试

网友H:
为了不被鄙视

网友I:
证明我没有被鄙视,或我有这样的想法

网友J:
我用了绿色粗面的,用一次就变长了,容易打滑,传动性能远远不及三角带.但比较耐用.我电机是500W,1400转的,用的是10MM的.10元/米.感觉在低速的时候会打滑,不知道那种橙色的怎么样,样用过的谈谈感受.

网友K:
带与轮的接触面积越大越好 三角带肯定优于园带 但生产0618的那个年代是否有小规格的三角带就不得而知了
顺便说说:我也不想被鄙视

网友J:
我不在乎被鄙视

网友L:
用光面橙色的PU带也许会好一些,现在我用绿色粗面的容易变长,还好只要剪短重新粘合又可以用。

网友M:
 我喜欢被人鄙视。。。

网友N:
0618A原机带的是皮子的那种,和缝纫机的一样,我没用都取下来了,用的PU带,但三角那PU带又太粗了,装在A上会蹭到机头箱内壁,交差2个皮带互相又蹭,换了圆的能用,但不知是皮带弹性影响还是原来用的B习惯了,总感觉A的动力不足,估计只能干铜铝了。B的机器我的原机上带的是是个三角带,因该是没换过的,82年得产品,下面类似PU还是橡胶,最外面是一层尼龙带,这样既能保证带子不被拉长变形,也基本不打滑,可惜那带子时间久了被压变形有些老化,也没用上,找了很多地方包括网上都没见卖的。

网友N:
0618B那三角带是个双层的带子

楼主:
哈哈,我嘴贱了,让兄弟们无奈憋屈了,请大家喝

楼主:
回复 网友N:

照你说的情况是用进口的K型带,淘宝有,而且尺寸范围广,但我的电机架子是临时的,尺寸不定,所以还用三角的PU代替,但皮带比PU牢固是必然的,毕竟变形小,理论上低速轮更不易打滑,我现在的三角PU带在最低速的两个皮带轮上很容易打滑,以至于力矩还不如高速状态下的。

网友:
大街上有那种割着卖的牛皮腰带的,让他给割两条宽窄合适的牛皮条,然后把两层牛皮缝在一块,两层的接头错开位置,做成一根牛皮带,既结实又耐用。如果找不到这种街头小贩,把家里的牛皮腰带裁一裁,缝一缝,接一接,保你用上几年不会坏。

楼主:
       其实,开此帖的目的是想找到最好的一种传动皮带,以解决在低速的皮带轮打滑问题(很多兄弟都有这个情况)。
       当前,我还往三角PU皮带上擦了松香,并适当缩短了皮带的长度,但导致皮带绷紧耐用度降低,可效果依然不是很好。
       有时候想想,为什么这种小床子没有纯齿轮传动变速呢(但之前用两个大皮带轮进行主传动)?

网友:
其实皮带问题挺重要,搞不好经常修不说,接不好还没劲。我弄几次,最后解决了好长时间不断了。只要是接头原来是单拉铁丝钩,改成双拉铁丝钩(如图)后不断了。

网友:
其实皮带问题挺重要,搞不好经常修不说,接不好还没劲。解决没劲问题,增加了靠轮,效果不错。解决断带问题,所说皮带是我哥给我的说叫PU直径为8mm。我弄几次都在铁丝接头处断掉,最后终于解决了好长时间都不断了。主要是接头,原来是单拉铁丝钩,改成双拉铁丝钩(如图)之后不断了,非常耐用。

网友:
其实皮带问题挺重要,搞不好经常修不说,接不好还没劲。加了皮带靠轮力量增大些。解决断带问题我弄几次,最后解决了好长时间不断了。主要是接头原来是单拉铁丝钩,改成双拉铁丝钩(如图)后不断了。

网友:
发了这么多?可我电脑显示没发出去!

网友:
回复 网友O:

有点看不懂。

网友(2012-11-10):
直接把皮带轮整个换做diy的加宽同步带  多契带  等等就行了     很容易呀

网友:
尊重原设计,还是用圆的。只是圆的不好买,卖缝纫机的地方问问,我这是出售的是横截面是长方型四角导楞的。我用的是老辈人留下的,绝对的圆,估计是6,7十年代的产品。

网友:
牛皮带的话用啥钢丝勾啊,直接用缝皮鞋的线多穿几道,也就拉不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用了绿色粗面的,用一次就变长了,容易打滑,传动性能远远不及三角带.但比较耐用.我电机是500W,1400转的,用的 ...

橙色的使用效果更差(表面光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