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宽窄频的问题。

楼主(2011-09-28):
这里请教个问题。

现在使用银燕的9257锁尾舵机,这个舵机应该是宽频的数码舵机,那么在GY401上的DS开关,应该是NO还是OFF啊?这个DS开关只是区别舵机是否是数字还是普通的,还是就是区分舵机是宽窄频的开关了?谢谢!

介绍上写的是:DS 模式开关
数字舵机模式开关。使用数字舵机时,请将 DS 模式开关切到 ON
的位置;使用一般舵机时,请切到 OFF 的位置,若切到 ON 的位置时,
将会导致舵机烧毁。

此处所说的DS开关是否就是选择舵机宽窄频的开关?谢谢!还是舵机的宽窄频开关选择是另外的一个?:loveliness:

网友:
DS=Digital Servo,数字舵机。 GY401历史较长了,不支持760us窄频。

从舵机发展历史顺序看,是先 模拟,然后数字,继而窄频。宽、窄频都是在数字舵机范畴内而言。你可以认为760us的窄频舵机是“数字舵机中的数字舵机”,或比普通数字舵机“更数字的”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