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种螺纹车制方法

楼主(2011-09-28):
c0的小机没有车螺纹功能,准备上车螺纹功能
1个方案是等我分度搞好车齿轮装配,这个方案比较费时间,齿轮没铣过没经验控制精度难说
另一个新方案在主轴上装上光电测速传感器采集主轴转速,在拖板丝杆上装上减速步进,通过单片机程序控制主轴转速和车刀给进速度得到不同组合的螺距,也为以后铣蜗杆涡轮准备,因为手头有个51单片机,还有个10块的小减速步进和驱动板,步进是64减速,10rpm的手抓不住轴上齿轮,扭力很大,我通过手摇主轴配合,就能配合上小步进速度,这样20块买个测速传感器就可以实现方案,成本比较低。
现在想讨论的问题是普通没有消回差也不是滚珠的丝杆精度这样干出精度如何,1mm的牙距误差会多大,业余玩玩可以吗
欢迎讨论

网友:
继续观望!

楼主:
霍尔传感器和光电传感器哪个适合我这个方案测速呢

网友:
手摇主轴配合?这样不行吧,转速不均匀,除非用高分辨率编码器,当然主轴用电机带是可以的。

网友A:
标题

退刀.进刀如何解决?没有丝杆齿轮的回差很大如何解决?用单片机程序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退刀.进刀如何解决?没有丝杆齿轮的回差很大如何解决?用单片机程序可以吗?

退刀、进刀就手动吧,不是量产的这样简单
编码器用光电的简单
可用单片机、也可用电子齿轮

网友:
貌似测速不行,要测角度,上绝对值编码器也许可以

网友:
要是数控车,用mach可以,只要加一个传感器,输入到并口即可。

网友:
这就接近数控车了。

网友:
期待成功经验的透露。

网友:
用扳牙来弄吧,省事。

网友:
改数控吧,一劳永逸!

网友:
前段时间也在想这个问题.

我觉昨单片机配合测试装置的方案是可靠的.光电好些吧.霍尔感觉安装麻烦些.

进刀和退刀都好办..也不需要测角度...

前刀时.单片机设定一个0位.同时感知主轴光电信号刚产生一刻就进刀.
退刀时.沿路返回.走了多少个脉冲就回去多少个脉冲.重复第一个进刀过程
回差问题.先把回差消掉或者把回差需要的脉冲个数也计算在内.
刀磨锋利些.应该是可行的.

人机介面应该不好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