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通机不开3d模式是不是就跟四通机一样飞啊???

楼主(2011-09-28):
六通机不开3d模式是不是就跟四通机一样飞啊???

网友A:
不是不开3D模式,是你要专门设定一个定距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开3D模式,是你要专门设定一个定距模式

螺距一条水平线

网友:
开不开3d模式其实都一样的,除了转速,3d模式就是转速稳定一点,普通模式转速低一点,其实原理一样的

网友:
不一样,4通调好了可以长时间脱手。6通最多3 5秒,反正我的是3 5秒。听说有的高手还能调的更好。。。

网友:
飞行手感差不多

网友:
我飞450航线和悬停,还不知道3D开关在哪也不知道 怎么设置3D

网友:
  四通機是固定螺距,

六通機螺距在變!

不一樣的!四通機易飛得多了

网友:
差很多啊

网友:
6通是靠螺距升力旋翼转速高: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