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电池700MAH的用在油机上能用多久?

楼主(2011-09-28):
4.8V
电池
700MAH的用在油机上能用多久?
舵机
是5个9G辉盛的

网友A:
20到30分钟左右。

网友B:
我用800MAH电池飞教练机6个起落,3D4个起落没有问题,全银燕9克舵机。每个起落12分钟,地面准备以及启动什么的全算上。

网友C:
建议用1800MA以上的好。

网友D:
自己算稳妥点,测每舵机电流X5,用该电流放电算时间,除以1.5就是安全使用时间

网友E:
放心用吧,我以前飞32级油机时用的三洋4.8V 600mA的接收电,胡它八3003舵机四个,飞5个起落没问题。
9g的舵机电流应该比3003小很多吧。
保守地飞:30-4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