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1机体抖动怎么办

楼主(2011-09-28):
请问v120d01机体抖动怎么办?上次是抖舵换了个新舵机 好贵,可好了 前天jj炸了一副大桨就开始抖了无论换主轴横轴还是抖 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又发现华科尔的轴承和轴之间的间隙特大最起码有10丝有一张纸的间隙 轴转起来好像有摆动还有轴承里的滚珠间隙大得要滚出来了 不知你们的华科尔jj上的轴承是否是这样的 有那位大侠指点一下jj机体抖动有什么办法

网友:
我的是4#6s改的d01,轴和轴承的确间隙我的也很大。
新买的轴承(华科尔原厂件)竟然是里面锈的,不过也因为锈的间隙小很多 。
我发现把副翼陀螺感度调低会好很多(我的接收没换d01的),我是调到最低,刚好工作的时候抖动最小。

楼主:
我现在问题结绝了原因是固定件圆环和轴承固定得太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问题结绝了原因是固定件圆环和轴承固定得太紧了
固定环转个角度 留间隙即可!

楼主:
华的v120d01原裝电机用久了飞起来会无力换了新电池也没用不知有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