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人做类似海豚/直九之类涵道尾桨呢?

楼主(2011-09-28):
内容

网友A:
有的,只是不常见,很多大型的像真机上上就有

网友B:
炸了不好修

网友C:
HIROBO的像真機就有。

网友D:
效率不高 结构复杂!带来的就是成本上升··

网友:
开发不如山寨

网友E:
涵道尾桨的最大问题是悬停时效率低,也就是说力量不如普通尾桨大。好处是高速飞行是阻力小,而且硕大的垂尾是平凸翼型,可以产生偏航力矩,提高效率。所以一般涵道尾桨只出现在商用直升机上,直九是民用型改造过来的,这是先天不足。
所以现在没有一款专用武装直升机是用涵道尾桨的(RAH-66科曼奇是为了隐身才用涵道,性能损失了,所以下马了)。涵道尾桨无法在瞬时产生强大的推力提高自旋速度,从而提高机动性。所以比赛级航模上无法采用。此外结构复杂也是一大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