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A进工程模式调后,是不是可以恢复的?

楼主(2011-09-28):
九鹰260A进了工程模式调了参数后,怎样再恢复默认参数?

网友A:
沙花,貌似不可以

网友B:
机控通电对码后,连续按三下控背面的黑色按钮。
试试看

网友C:
可以恢复的,只要不是伺服器模式就行,本人不幸中招

网友D(2011-10-28):
请问怎么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