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ircraft CM130 双轴增稳云台拍摄视频测试对比

楼主(2011-09-28):
XAircraft CM130双轴增稳云台,可以执行俯仰与横滚的增稳。

下面的视频分别对云台增稳性能做了简单测试(特别找了室内直线与边角分明的地方做视频拍摄)

使用云台增稳后(机械增稳),会发现视频还有少许低频的摇摆,这些摇摆是由于传感器受到震动影响输出角度有变化(由于阻尼这个变化变得频率很低),以及舵机本身的非线性、云台挂载位置的不完全对称、摄像机位置的不完全对称、阻尼的滞后性引起。在拍摄完视频后,还需要做后期处理,下面的视频对之前做了3度的软件补偿。

网友A:
“这些摇摆是由于传感器受到震动影响输出角度有变化(由于阻尼这个变化变得频率很低),”这一点,是我的山寨双轴最最无法解决的难题,所以实际使用时,只用了横滚,而把俯仰直接接收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摇摆是由于传感器受到震动影响输出角度有变化(由于阻尼这个变化变得频率很低),”这一点,是我的山寨双轴最最无法解决的难题,所以实际使用时,只用了横滚,而把俯仰直接接收上了。

舵机的特性如果没有设计阻尼,会引发不停的摇摆。导致画面外缘摇摆。画面被破坏。

应该是横滚严重,俯仰轻微才对啊!

网友:
抢得好快

网友:
软件不错,多介绍介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舵机的特性如果没有设计阻尼,会引发不停的摇摆。导致画面外缘摇摆。画面被破坏。

应该是横滚严重,俯仰轻微才对啊!

我分析应当是云台横向要长些,也就是舵机要做小的纠正时,这些动作被横向的力化解了,而纵向较短,所以舵机可以轻易将动作传导给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分析应当是云台横向要长些,也就是舵机要做小的纠正时,这些动作被横向的力化解了,而纵向较短,所以舵机可以轻易将动作传导给云台。

横滚的力矩比俯仰大非常多。横滚越宽,力矩越大。所以横滚是最要命的地方,要设计好非常不容易。

网友B:
应该有第二台摄像机,看飞机的姿态

网友C:
最好能给云台装AHRS,整机的重心和云台重心不一样,用机身的倾斜数据来给云台做补偿,误差比较大。。。反正飞控上还有空余的6pin口。。。利用上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第二台摄像机,看飞机的姿态

有道理,可以实现。下一个视频就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能给云台装AHRS,整机的重心和云台重心不一样,用机身的倾斜数据来给云台做补偿,误差比较大。。。反正飞控上还有空余的6pin口。。。利用上啦。。。

也是好建议。

飞行的时候,一般不会这么大角度飞和折腾。都是一些比较小的摇摆,现在的云台足够应付了。

网友:
终于看到视频,什么软件处理?

网友:
所谓的3度的软件补偿怎么理解
请问用软件名字可以介绍一下吗?

网友:
3度的补偿软件也应该随云台一起打包邮寄 不懂哪里去找

网友:
这个类似PR的是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