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2005试飞小炸,电机固定方木又断了!!!

楼主(2011-09-28):
今天又一次试飞 微风2005 ,围绕400米标准跑道 转了一圈,安全降落,再次飞的时候,风大,被吹的倾斜,加之入魔时间不长,技术一般,于是便果断的炸了,
机翼炸个小裂缝(和上次相同),这个还很容易修复的。可是,电机固定方木又一次短了,上次断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修好,这次想用个长远之计,利于修复的方法来固定电机。
求指点!!
还有一个问题,有没有比微风好飞一点的练习机?
练过练习机以后,入手 330  或者 click 怎么样?

以前的飞行日志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9003

网友:
模拟器啊?电机方木要动脑筋,我的塞斯纳也断过几次,不好换,我把方木挖出来,用铁皮弄了个方筒粘进去,然后插入方木,用螺丝固定在铁皮桶上,这样好拆换,一根方木也可以用2~3次。

网友:
木条为什么会断呢?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木条插在电机固定座的孔中间的,每次摔了,都是摔到电机,然后木条就在电机固定座的后面断了

 已经修好了,等国庆节假期结束后回学校再飞……

网友:
楼主的问题和我一样  不过我的是EPO的 塞斯纳 无刷全套版本的  也是机头固定电机的木条(我的是硬塑料)小炸后断了     不过我是直接把断的仍了  然后拨出来一点再固定 这样整体JJ就断了哈   不过还可以将就可以玩   目前么时间有时间的话找个代替的东西一次性搞定  新疆这地方找配件很难的  买原装的  还不如自己找个木头拿刀子削一个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啊,在一次次的维修中,提高了手工质量。我是一个人在搞航模,目前还没找到组织。打算在学校里办个航模社团,→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