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
再次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2011-09-28):
2208kv1100的配什么桨最合适飞kt板机? 谢谢
不对啊,我上的8040 8060 都么有1060拉力大啊,什么情况?

网友A:
7寸,大约7060

网友B:
沙发,楼下解答

楼主:
我是3S1350的电池25A电调

网友C:
8x6

网友D:
标题
8x4的比较合理

网友E:
急了上厕所!

网友F:
1047 9050

网友G:
回复 楼主:
8060桨

网友H:
有什么浆就上吧,只要能推动就行,不必太细究,但宜小不宜大,大了会烧东西的,电调尽量很大配

网友I:
太急了,就用094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