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8夜航,机上双轴云台视角 & 机外视角 6楼增室内增稳前后对比视频

楼主(2011-09-28):
(无正文)

网友:
横滚的增益还可以调大一点,如果UBEC可以输出6v ,也可以把UBEC 输出到6v。

楼主:
横滚增益是不是指横滚倾斜后补偿的角度?比如鸡鸡横滚了45度,如果增益不够,云台只横滚了-30度,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横滚增益是不是指横滚倾斜后补偿的角度?比如鸡鸡横滚了45度,如果增益不够,云台只横滚了-30度,是这个意思?

是的,这个增益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理论上1:1增益最好 ,就是倾斜45度,补偿45度。但实际情况都会设置小一点,比如倾斜45度,增益补偿40度,然后后期软件增稳处理掉细微的摇摆。

网友:
云台横滚补偿范围大概是-30°~+30°,超过了就不补偿了,舵机行程限定死的。。。。

楼主:
左为原始画面,右为Mercalli 7%的增稳

网友A:
lucky最后这个视频,超帅!
那些轻微的晃动全部消失了。

从画面上看,你没有旋转的增稳,只有平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ucky最后这个视频,超帅!
那些轻微的晃动全部消失了。

从画面上看,你没有旋转的增稳,只有平移的?

我是在Mercalli里设置7%的roll增稳,平移和垂直的没有增稳。空间太小,看不大出效果,我到户外再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