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模拟器XTR(提示找不到控)

楼主(2011-09-28):
用的是9合1
模拟器
!老连接不上控!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用的是音频线!还有凤凰装了!用不了!请教电脑高手解决!

网友A:
是不是有个开关的

网友B:
直接控用音频线插电脑音频接口,不通过狗???貌似这不行吧~

楼主:
原来狗那里有接口!
但是接了!好像狗不认了

网友C:
通过电脑 控制面板 游戏控制器看下 狗有没有接在电脑上 还有检查音频线 有可能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