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保姆不是同时充电吗?

楼主(2011-09-29):
请问各位模友,我有A6 再考虑 买不买保姆   毕竟我现在才4块电池。   但是我原来一直以为是保姆同时充电,  假如插的电池有16块3S电池        是一块一块的充 呢   还是同时充呢    我看淘宝介绍的是自动扫描   一块一块充  那样的话   同时16组电池充起来  那得用多少时间啊!???

网友A:
买并充板比神马保姆靠谱多了

网友:
保姆一般不是同时充

网友:
电池少不必买保姆

网友:
3S的话,保姆是两块两块充的,就是一个6S口一次,充完到一下个!

网友:
用保姆的并冲

网友:
不是同时充电,是一块一块轮流充电呢

网友:
保姆可以同时充啊

网友:
标题

中山哥是对的,最多六片一起然后轮流的。

网友B:
唉,还不如自己弄个并充线,同一批买的电池,一致性也都比较好
我就是B6+转接板+并充线一次冲六个,不纠结完全平衡的话,3小时左右差不多了,当然这东西出不了外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并充板比神马保姆靠谱多了
自己做的比买的也靠谱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模友,我有A6 再考虑 买不买保姆   毕竟我现在才4块电池。   但是我原来一直以为是保姆同时充电,  假如插的电池有16块3S电池        是一块一块的充 呢   还是同时充呢    我看淘宝介绍的是自动扫描   一块 ...

保姆有两种模式设置,一种是2组2组轮流充,一种是一起充,但3S最多可以8组一起充电,电池要插在指定的四个端口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唉,还不如自己弄个并充线,同一批买的电池,一致性也都比较好
我就是B6+转接板+并充线一次冲六个,不纠结完全平衡的话,3小时左右差不多了,当然这东西出不了外场

出外场关键要有电源,快速单充,基本上一个电飞下来,抽个烟喝个水,另一块就充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外场关键要有电源,快速单充,基本上一个电飞下来,抽个烟喝个水,另一块就充好了

这样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比如2200的电池一般1a-1.5a充比较好~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前辈解答问题,让我十分清楚。  在此感谢各位。

网友:
14楼,谁说严重影响寿命,不要误导人好不好!按道理,你用1-1.5a都是影响寿命的,最好是低于500mah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