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堵的喷墨头有救啦

楼主(2011-09-29):
朋友给了两个打印机,有些时日没用了。喷墨头早已完全干透,超声波试了还没用。再试试吸锡枪加个胶套-------------直接拿下。

网友:
呵呵 这办法好,俺正好有台爱普生915打印机黑色墨头堵了,用这办法试试。。。。

网友:
是直接干吸的么?

网友:
太麻烦了!我刚搞好。上午想打印图纸,墨盒干了,一时没另外打印机,把墨盒打印头浸在热水里过一会拿出在干净布上轻轻敲,几次下来装上去打印ok!好啦!

网友:
说说具体怎么操作的?让我们都学学。

网友:
正好有吸锡器。

网友:
我也有楼主的情况,但没看懂

网友:
这个我干过,大号针筒里加温的蒸馏水,喷头下垫张“超薄wsj",立马搞定

这个我干过,大号针筒里加温的蒸馏水,喷头下垫张“超薄wsj",不能向里抽,要往外射,立马搞定,我用的是爱普生的,是永久喷头。

楼主:
我是这样做的,先用纯净水湿润软布按在喷头上半小时,超声波打了五分钟无效。后来就用吸锡枪套上胶管,把胶管口塞纸巾-填满,垂直按压在喷口位置-按下按钮后立即分开。否则墨汁都吸到吸锡枪里去了。

网友:
我喜欢用无水乙醇洗,喷头浸里面,从进墨口那吸,水得热水才行不方便

网友:
我的佳能IP1600,墨盒芯片坏了,不能用了,吸也没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时不一定是芯片损坏,用几个组合键把芯片的计数清零就可以用了,

                        清零方法 下 载地址:Canon佳能IP1200/1600/2200清零维修软件
A、按RESUME键的同时按下POWER键不放手。
B、释放RESUME键,再按两下RESUME键。
C、释放POWER键,进入维修模式。
D、按RESUME键选取不同的状态(1次为EEPROM测试打印页、2次为EEPROM ALL CLEAR、3次WASTE INK CLEAR)
E、按POWER键确认。
刚下 载了一个IP1000的驱动,把1600的驱动卸了,装上1000的,计算机把1600认成了1000,就是不能打印,用1000中的墨盒清零功能,把黑墨盒清了,再装上1600的驱动,重启。这下就搞定了,1000的驱动不用卸载,1600是默认的打印机,再看详情报告,黑墨盒满了,报告墨水量充足,符合实际情况。同理把彩墨盒也搞定了。
第一步:关闭打印机电源。并把电源线从电源插卒拔开。
第二步:按紧打印机的电源键同时插上电源线。(此时机器电源灯亮)

第三步:不松开电源键。按4下进纸键。电源灯显示:黄--绿--黄---绿。
第四步:松开电源键。机器启动后,电源灯熄灭。
第五步:重新开机。机器开机正常。连接电脑,装好打印的驱动程序。
第六步:打开维修软件。点击GeneralTool图标。出现程序窗口,在usbport项中选择该打印机所对应的
USB端口。在下面的cleaning 和EPROM项前打勾,点击set 1,然后点test pattern 1。打印机电源灯闪动一下。机器已清零 重新开机即可。

1、把原装墨盒的标签撕掉,可以看到有个通气孔,把它扩大就可以注墨了,彩盒也如此(颜色分布位置为上红/左蓝/右黄,呈品字型)。钻的孔大概直径2MM或2.5MM就够了,刚好把注射器针头放进去就可以,如果有小的注射器针头就不用钻孔了,关键看你加墨用的针头是多大的,钻大了也不要紧,因为里面是海绵。
2、需要注意的是加完后不要把通气孔封住,否则会造成不出墨。黑色的容量较大,一次可以加20ML,彩色的比较小,不要多加,否则会从打印头出流出来。
3、打印时,墨盒监视里的墨水容量是空的,不用管它,可以正常打印,但是会有提示弹出,很烦人!!解决方法如下:删除驱动重新安装驱动,这样就不会弹出提示,但是墨盒监视那显示墨水还是空的,不用管他,可以正常打印!!!!
4、如果遇到加墨后认不出墨盒:一般是触点脏了,可以用橡皮或无水酒精清洁墨盒和字车的触点,清洁完后弄干净橡皮碎末或吹干残余的酒精即可;如果还是不能认,请先排除打印电缆和电路板是否有故障,如果不是这2项出问题,那么祝贺你,可以去换一个新的墨盒了。
注墨的过程很简单,把墨盒取出来,揭开标签贴纸,在通气小孔上钻了个小眼儿,拿墨水瓶的针头直接插小眼儿里就往里按,很快一瓶黑墨就都灌进去了,看看好像还没灌满,不过就这一瓶够用仨月的了。把标签贴纸重新贴上。

佳能S100SP维修资料
重写清零
A
、不安装墨盒,按RESET键通电源
、释放RESET键,5秒内重按一次
C
、打开前盖,安装黑色墨盒
D
、关上前门双击RESET键,打印机此时开始测试打印。
E
、完成测试后,要拨电源才能再次打印
RESET键听到呜叫2声或以上时松手,此时清洗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