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飞过华xx 的这个机5#4Q5新版 能改成 JR DSX92 控吗?

楼主(2011-09-29):
5#4Q5新版

网友A:
如果是独立接收就可以 4合一的话 电子设备要换 2个电调,1个接收 一个陀螺

网友A:
3). 采用2.4G四合一接收电路,设有伺服器幅度调节和内置陀螺仪灵敏度调节功能。
用的是4合一 也就是说你想用JR DSX92 需要多花3,4百块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