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ky lama 4合1 的差速和陀螺是加电状态下调还是断电了调?

楼主(2011-09-29):
请教,esky lama 4合1 的差速和陀螺是加电状态下调还是断电了调?

网友:
加电也可以

网友:
差速必须断电调,陀螺可以不断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esky lama 4合1 的差速和陀螺是加电状态下调还是断电了调?

调整双桨机的前、后马达转速比或单桨机的主、尾马达转速比(俗称“差速”),通电或断电情况下都可转动那个标注proportional电位器。
不同的是:通电调整后,必须重新给飞机加电,即拔掉电源插头断电片刻后,重新对接插头通电),以便4合一里的

               微电脑重启,并确认当前(调整后)的比例值。
               断电调整后,由于再次的加电,也能让微电脑建立新的比例值。
至于陀螺的增益gain调整电位器,那就在通电的情况下调整。

两个电位器,每次的调整量控制在5°左右的转角,以便精确地调整到最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