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7配G3怎么设置?

楼主(2011-09-29):
各位好,买的是天地7的控,【配的是G3的模拟器。但是怎么设置也飞不起来,狗和设备没有问题,请问这个该怎么设置,谢谢各位!

网友A:
controller  mapping  7通道 (smoke)反向通道上打勾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troller  mapping  7通道 (smoke)反向通道上打勾就行

请问遥控器的设置要怎么设置啊?我把7通道打钩后还是飞不起来,飞机向一边倾斜。

网友:
通道校准 在进入模拟器的时候请把遥控器摇杆 微调全部居中 还是在controller 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