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V与O艇的选择

楼主(2011-09-29):
本人新手,想自己做个船。目前的选择是深V和O艇不知道选哪个,各位看看说说意见。

犹豫的原因是想知道各个船的特性,哪个跑的快点,哪个高速拐弯好点。不易翻船。

想做个汽油船,一米多长的。用油的跑的时间长,大点在水里跑看了就舒服。

楼主:
船用发动机买不起。看好迷你摩托的发动机。各位看看这款发动机能用不。据说转速最高一万呢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935013978

还有个问题,这个发动机油门线是钢丝直插的。要用舵机控制怎么连呢。

网友:
这个发动机你不用考虑了~~ 49CC才1.3匹马力,我们的甲醇机53级(8.6CC)都已经1.52匹马力了!

网友A:
大哥你连舵机怎么控制油门的都不知道,拜托你先潜潜水吧,免得花冤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连舵机怎么控制油门的都不知道,拜托你先潜潜水吧,免得花冤枉钱。

这位大哥你看清这发动机的油门控制方式了吗

网友:
我是新手

买了三条汽油船 现在开始安装一条小松O 看了飞云的船轴系安装,要偏向右侧1度左右
防止反向扭矩,我建议你弄个成品船先学会调试船姿态

网友:
深V和O艇
在我的印象中你说的好像是一种船

网友:
深V和O船体差不多,不过深V貌似很多都是全浸的

网友:
这是老外安装方式,分两种:

网友:
一个侧排,一个直排而已,都是半浸桨的配置。

楼主:
侧排是排气还是说发动机排放方向。图片看不太清。

要是发动机侧排(输出轴和直轴成90度角)那是不是反扭力可以大大减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