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解释一下进角

楼主(2011-09-29):
             高转速用高进角,低转速用低进角,(不要嚼字,我就说电机一定工况下的那个转速),你估计一下带上负载之后的电机转速的kv值在什么个档次上在选用进角,,,
            进角就是打个比方,,电机转到这一相,然后同时电调换向,那么就是进角是0,,要是在电机到这一相之前,电调就换向那么就是正进角,反之负进角,如果电机转的很快,到这一相电调才换相是不是就有点来不及了啊,,就像汽油机都在上止点之前就点火的道理一样,,所以转速越高的电机把进角调的越高效果能更好,就是更有劲,当然会带来发热变多的问题,无刷中负进角没有吧,,有刷中有,进角最先是有刷中的概念,,现在好多无刷电机的概念直接就用以前的有刷的定义,就很不合适

网友:
小摩兄弟,考你一下,有刷的进角怎么调整?

网友:
再问小摩兄弟一下,
进角的度数如何细分最合理?

网友:
上一张《航空模型》杂志的照片

我的经验是高进角就高转速,高能耗高效率,其他反之。。。。。

网友:
顶上去,希望哪位大大系统的讲一讲。
记得两年前在西莫论坛找到过一篇好文章。。

楼主:
调后盖,,前提是后盖能调,,转动后盖,,很多有刷现在都是不能调的,不过要是强行弄也行,,而且我觉得无刷的kv的定义并不怎么合适,,

网友:
后盖的想法可以,但实操性不足。还可以通过调节换向器与线槽的角度差来实现的。

楼主:
一旦有刷电机饶上了,,那个换相器和轴之间是要胶死的,再调就没发弄了,,其实有刷调进角是麻烦的,专门的那种电机可换碳刷的那种是可以动后盖的,,

网友:
没有玩电车的兄弟么? 有刷时代玩竞速电车的马达都可以调进角,是竞赛马达的基本功能。后盖上带刻度,一定范围内任意转动,然后一颗螺钉上牢。Tamiya、Orion、Yokomo、CheckPoint.....很多厂牌都有出品。

现在手里还收藏着一只 CheckPoint,算对那个时代的纪念。

网友:
哪位大大講講進角的度數怎麼來的吧?

网友:
这个帖子值得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板凳上,,截得航模杂志的图上,,写文章的那个人真的就是很无知,,只知其做法却不知其原理,,正是太多这样的才导致大家对进角理解很混乱,,,那个上说内转高kv用低进角是应为就如我说的负载之后,内转掉转很大的(用减速组能好一点)负载之后实际转数不高,必须用低进角,但是殊不知竞赛船都用内转,大家都是调高进角,作为竞赛模式,负载合适,转速一样可以,,,不是说什么凤凰的设置与实际相反,,只要你理解了这个道理,  “ 进角就是打个比方,,电机转到这一相,然后同时电调在同一瞬间换向,那么就是进角是0,,要是在电机到这一相之前,电调就换向那么就是正进角,反之负进角,如果电机转的很快,到这一相电调才换相是不是就有点来不及了啊,,就像汽油机都在上止点之前就点火的道理一样”      调法都是一样的,关键要看你负载之后预计的转速多大(不常来这个论坛不懂怎么弄大重要的字,大家就将就看吧,引号里的)

楼主:
还有,,建议大家讨论想想一个合适的一些参数对无刷界进行定义,,,直接套用有刷的概念很多我感觉不合适,,就想kv值这个说法一样,,比如说3s电池接在电调上,,电调输入端电压始终是11.1v(不要咬字啊,我知道不止)电机被调节的是电流变化是可测的,,电机转速随着电流增大而增加,,但是电机输入端电压呢,,测不来的,我们只知道电调输入端11.1v,满油门之后转速除以11.1v就是kv,,这就是大家常用的方法吗,,觉得合乎常理吗,,个人感觉无刷中用KA值来定义转速更能表现出一个电机的本在属性,,,,怎么计算KA大家能看懂的肯定知道的了啊 ,,也许这之中也有问题,,大家讨论讨论。。。?

楼主:
KA不是单纯的转速除以电流啊,,不要拿这拍我

网友:
進角在有刷馬達,因機械架構,是固定的所以都預調在工作點時的最佳化角度.所以沒有無刷馬達效率高..無刷簡單說就只在該給才給電流不受機械架構限定所以不同付載不同轉數進角是一直在変的.(因為它一直在診測也一直改変,但好壞就看各家功夫了.

你再說的進角是設定不同型式的馬達,像是內轉,外轉,幾極的馬達.用在起步的程序內用來起轉的..因為無感式無刷再沒到工作轉數,是測不到自己相角度信號..

問到角度如何定出來,我就當機了.因為不像引擎有上死點為0點,在無感無刷是要在儀器上來看可以.我不太懂也以定子線圈間旳中心,或起頭..為0度吧..
有感無刷可以霍爾感應器當0度吧..

楼主:
有感的无刷这点好办了,,无感的进角就只是调启动的时候的吗,,那所有的都调成0进角不都是好启动的吗,,也许电调的进角和启动有关,,但不是主要的,,?不懂,,请教电调达人出来一说究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建议大家讨论想想一个合适的一些参数对无刷界进行定义,,,直接套用有刷的概念很多我感觉不合适,,就想kv值这个说法一样,,比如说3s电池接在电调上,,电调输入端电压始终是11.1v(不要咬字啊,我知道不止)电机被调节的是电流变化是可测的,,电机转速随着电流增大而增加,,但是电机输入端电压呢,,测不来的,我们只知道电调输入端11.1v,满油门之后转速除以11.1v就是kv,,这就是大家常用的方法吗,,觉得合乎常理吗,,个人感觉无刷中用KA值来定义转速更能表现出一个电机的本在属性,,,,怎么计算KA大家能看懂的肯定知道的了啊 ,,也许这之中也有问题,,大家讨论讨论。。。?

OK,讨论讨论,关于基础概念。

*) “KA”这个指标确实有,但厂家一般不提。它通常写作“KT”,意义:每1A电流产生的扭矩(Torque,"KT"之"T"),单位:N*m/A
     (注意,与转速无关)

*) KV,即RPM/V,用来描述电机转速与电压的关系是合适的。忽略了铜损/铁损/轴承阻力/空气阻力之后的理想电机模型,空载电流跟转速没有关系。

*) 实际电机,电流确会随转速上升,但不是线性的(非正比关系)。而且电流的变化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发生次序:电压提高-->转速升高-->涡流铁损增加/轴承阻力空气阻力增加-->负载扭矩增大-->电流升高。

*) 电调的作用有2:[1]换向器,[2]占空比调节器。“电机被调节的”不是电流,而是电压占空比,可以认为等效的调节电压。

*) 影响电流的,是负载的轻重,即输出扭矩的大小。带大桨电流大,正是因此。

*) 有刷 与 无刷,原理上并无本质区别。你把满油门的无刷ESC看成铜片碳刷换向器就行,只不过它无磨损,不会产生火花和强烈EMI电磁干扰。此时电机端电压与有刷一样,就是接电源的那两根线上的电压,可测的。 反过来,有刷电机把碳刷和铜片扣除,直接测绕组两端,就跟无刷一样的了。

下面是一切都根源:

*)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E=n*dΦ/dt ,即:感生电压与磁通变化速率成正比。翻译成电机领域的语言,就是转速与电压成正比,而不是电流。

(是的,我知道这里是电动机,而不是发电机。实际情形是:感生电压与外加电压相等时,转速恒定,不再继续加速或者减速,实际工况正是如此。所以定速时感生电压=外加电压)

*) 安培力:F=ILBsin(I,B),即:电流在磁场中受力与电流大小成正比。翻译成电机领域的语言,就是扭矩与电流成正比,而不是转速。

网友:
感生电压只能接近外加电压 而不能等于外加电压,如果两者相等电机就不能对外做工了。

电机工作电流为 =(外加电压-感生电压)/ 电机固定电阻, 电机负载增大,可以看成感生电压减小,外加电压与感生电压差增大, 电流增加。

网友:
转速是电调调节电压实现的,阻力越大,电机用的电流越大。
是不是阻力大到转速降低很多,堵转了,电流没有产生动力/安培力,而产生了热量,所以过载会烧掉?

问些实际的,我的电机非常热,电调用自动进角,自动进角什么意思?电调怎么计算出来的,进角固定不变么?我怎么判断目前进角是否合适,应该往哪个方向调?
作了个试验,都是天蝎,高进角,好像有刹车,点刹,天蝎进角5-30度,越大越厉害。
太热了电机,希望通过进角的调节能改善些,谁给我指点下阿!

网友:
关于进角,任何电机都可以调节,高进角,电机功率会提升,反之降低输出。 一些低感抗电机高电机,在运行中有可能会出现呛咳现象,可通过提高进角来解决,使动力输出稳定和 强劲。 每个电机都有个 合适的进角范围,如果运行不畅和发热 或动力不连贯,可以通过调整进角解决。 如果还不能解决就要考虑设备问题了

楼主:
电调在调节电压占空比知道,,但是对无刷来说加在电机上的电压数值是没法直接测得的吧,,,那么kv的定义有失准确?(理论上准确,在实际操作中直接测不得电机端电压?,用电压来表征,不也是在空载下定义的kv值的吧)

网友:
小摩,有必要先弄清楚进角是如何划分的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见 17#楼 第6个 *)

楼主:
这只是你的感觉,满油门时的电压就是相当于电机输入端的电压,难道你有时没有一种感觉不同的电调满油们时的声音频率有时也不一样吗,你懂的我的意思,电调输入端一直是电池端的电压,我想说道就是置疑满油电机输入端和电调输入端的等效与否关系,有刷的可以说相等,无刷的就是我置疑的地方,三相电,到底用有效呢还是什么,,?这也不是正玄的波形,,也罢,,深究估计无个源头,

网友:
好像有的人忽视了无刷马达的转速与电调提供马达工作的频率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只是你的感觉,满油门时的电压就是相当于电机输入端的电压,难道你有时没有一种感觉不同的电调满油们时的声音频率有时也不一样吗,你懂的我的意思,电调输入端一直是电池端的电压,我想说道就是置疑满油电机输入端 ...

Well,借用兄台句式:

难道你有时没有一种感觉不同的电池满油门时的声音频率有时也不一样吗(有刷电机),你懂的我的意思.....

关于“但是电机输入端电压呢,,测不来的”
你觉得电流就可测么?怎么测? 电池电流? 如果电流可以在电池端测量,为什么电压不可? 呵呵。

实际上如果你就是觉得电调vs铜片电刷看上去实在不太相像,一定要测量绕组的电压...的话,也完全可以,而且很简单:一台三通道以上的示波器可以轻易测得,任一时刻任一绕组的电压,各相之间的相位关系....。

最后,此帖中的文字仅供兄台参考。期待你的比现行指标更加“合适的一些参数”的出台。

楼主:
交变的电流是可以感生测得的,钳形表就是个例子,,我可一直没说过测电池端的电流的,再说一个不同电池这个例子你也好意思拿出来……?电池不一样负载能力不一样啊,满油们输入电压不一致了啊,现在说的是电压一样下转速不一样啊,你说的那个电压不一样了,你自己心里明白,呵呵,同一电池才可有负载时电压一致的可比性啊,最好用恒压源,你说呢,呵呵,再考你一下,你说三通的示玻器,,你可知如何向示波器输入电调输出端的信号,,再带电机的情况下?顺带说一句发现5imx里,很深啊,什么人都有,脾气个不一样,就好比一个等级虽很低的,但玩的最差的电机都是蝎子的,平时却很低调(看到的自己肯定知道),敬仰那份 定 ,,有的,我原很佩服,级别很高,可是吧上来就有种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俯视以下的感觉,,呵呵,在三国也许更简单一点,这里太复杂了,太多的意外,太多的牛人确很低调,,这里真是个大林子,,以上只是感慨,不针对任何人,不是指楼上,,觉得我说的对的,赞一个就行,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只是你的感觉,满油门时的电压就是相当于电机输入端的电压,难道你有时没有一种感觉不同的电调满油们时的声音频率有时也不一样吗,你懂的我的意思,电调输入端一直是电池端的电压,我想说道就是置疑满油电机输入端 ...
  不同进角下转速当然有差异, 道理不是很简单?一般以o°进角来定义KV值 , KV好用还是KA好用这些已经是定论,不需你来伤脑子的。洗洗睡吧

楼主:
不喜欢和楼上的辩论,,你的底子水平多少我有数,,我没讨论ka好还是kv好,,ka就是个例子,就是说要找点别的参数出来定义无刷,就像易人说的克瓦一样,还有有刷那也不叫ka,,考你一个有刷电机与三相无刷最大的区别在哪,你看看特性曲线就知到了,,这坛子里就是多了些像你这样的人,才感觉很乱,正常的讨论就讨论,你这样的总爱自持一个将的级别对别人冷嘲热讽,当真觉得你很高大了,,?你不过就是拿了个在什么军那买了个内转步进电机改模型用到现在卖了keke电机,当真觉得你多高多大了?,,好了不要总和我冷语相觑,,我会说死你,,本来好好的心情,好好的交流,总有些自已为是的,在大大的叫嚣,,有时进步就是在这不以为是的简单到极点的问题中发现的问题,就像爱因思坦的相对论现在被置疑了,肯定不是中 国人,国人就是太多像你这样的了,,如果这个坛子里的新手觉得我说的有理,顶一下,呵呵,总有这样的大大的言论是对待事物是那种不屑一顾跟藐视,争论里也要不忘把问题的争论移架的个人感情问题上,带着讽刺,,呵呵,,,只能说您的素质还有带提高,,不过这个坛子里的大大们这样还是少数,不少多是不错的像三十啊,老虎啊等,,,老支青我最敬畏了,那是一种人魅力,从言论里感受出来的,只想说一句,这里不是三国,你级别什么问题都说明不了,,说话甚言,,keke老兄,,算是对您的忠言吧,,辩论可以明理,但是夹杂你这样人身讽刺的话语只会实得其反,辩论希望更单纯点,正是您这样的这里才有很多口水帖,看过您的帖子中的一些话语,有种咄咄逼人要干架式的感觉,,呵呵,而那点三国就很好,,这里很深,不简单,也希望这里更纯洁友好点,,

楼主:
就此打住吧,以防最终成为口水帖,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好想法,也没时间去想,,以后吧,,,也许那时不用我想也有了,,无刷发展很快啊,才几年呢,就如今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喜欢和楼上的辩论,,你的底子水平多少我有数,,我没讨论ka好还是kv好,,ka就是个例子,就是说要找点别的参数出来定义无刷,就像易人说的克瓦一样,还有有刷那也不叫ka,,考你一个有刷电机与三相无刷最大的区别 ...

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最简单的学习办法就是有空多潜潜水,看看帖子什么的。 别人的话 ,多听些没坏处。 如果你够强大,自然会有人欣赏你。

楼主:
标题

楼上你看,,又来了,,当真觉得自己,,,,呵呵,我不欣赏你啊,你怎么会觉得有人欣赏你啊,,,,自大吧,,你,这里级别大多数上不了太多,,,,以后我的帖里不欢迎你,,不知怎么的有你就有口水,,,,,不要以为你在电机上是泰山北斗什么的,就因为出个keke电机,,再怎么说这就是个模型,,这东西我不说我多了解了解,,我略懂一点,自己做一个还行,,不像你,德高望重啊;我没想过有没有人会欣赏我,不像你啊,总以为自己粉丝一大把呢,,,呵呵,,

网友:
我不需要谁的欣赏,这是很明显的

我只喜欢论理,这也是很明显的。 其实我更讨厌口水贴。:loveliness:

楼主:
你讨厌口水帖你怎么总是要在争论里带上感情上的攻击类的语言,,还说自己不喜欢口水帖,,还是你说话就这样,,?

网友:
简答题

你有看出来有几个模友试图纠正你的一些观点吗?

楼主:
也是简单题,你看清我观点是什么了吗,,?

楼主:
我就说了一个进角的解释,再说了一个无刷电机有的定义要改善,,你要是说我进角这点解释不对,你来从原理上给个解释,,?你肯定是要说无刷的一些定义已经很完善,不需要改良了,,这是你吧,,

楼主:
好了再说一句,请不要盖楼了,,

网友:
那你觉得KA 好在哪里?无刷要有哪些改善  我认真听取

楼主:
我没说ka就一定好,我只是说类似用电流类的定义kA,不是单纯的转速除电流,我是问问的啊,另一位大大也说了kt,已经有了,也说了电流与其不定成线性,这是真有学问的,而你呵呵,被冲动击昏了吧你看我的观点了吗,,你说出了什么有用的吗,一直在争的要吵,我解释的进角定义说错了吗,说说你的理论,如果说不出什么,请闭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