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姿态测量模块

楼主(2011-09-29):
网上看到的,集成了多个传感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824829371

网友:
我最需要的 GPS 和 罗盘 整合的IMU

网友:
只是把相关的部件合在了一张板上,没有处理芯片,没有运算,不值得买。

楼主:
如果用这个模块,自己写姿态解算算法工作量会很大吗?

网友:
如果是AVR这类芯片,4元数姿态算法最高精度计算对CPU的占用,超过了100%,为此只能降低精度,即使如此,再分出一部分来做别的仍旧有难度。

楼主:
我想用Cortex-M3的MCU来做,对CPU的占用率是不是会降很多呢?

网友:
我觉得还是每种功能根据需要单独配置合适的mcu比较好,互不影响,单独处理,然后再额外的mcu汇总数据。单个mcu的话,分时处理不同数据,估计1G左右的cortex-a8比较好

楼主:
LS的开玩笑了。论坛里做姿态测量的全是用的MCU,用MCU足够了。

网友:
72M的Cortex-M3 用来解姿态没什么问题,但最好还是单独的一块芯片来做姿态了,这样可以把GPS也考虑融合进去。参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age=3

楼主:
多谢LS的朋友。这下我再做就有信心了。

楼主:
订了一个,期待收到实物。

楼主(2011-11-03):
东西买来啦

尺寸确实很小,先上2张图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网友:
这板子做的真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板子能用在arduino上吗?

网友:
楼主 这个板子怎么样啊??

网友:
一堆传感器放到到一快板上,到不如自己买回所有传感器设计在一块mcu的板子上

楼主:
我只能焊接贴片IC和电阻,我要是能焊接这种LGA,LCC的芯片也想自己做了。不过这些芯片实在不好焊。
我用卖家提供的51单片机程序测试了一下,可以读出传感器的数值。
另外气压计的数据已经可以转换为大气压值,电子罗盘的数据可以转换为航向角。下面准备试试对角速度积分的结果如何。

楼主:
实验了一下直接积分陀螺仪输出的角速度

由于手头有块STM32的板子,这次使用了卖家最新的STM32版测试程序,相比之前的51版速度快了不少。
实验的方法:每秒读取10次陀螺仪的三轴角速度数据,将每次结果乘以采样间隔(0.1秒)算出偏移角度然后累加(相当于积分),作为姿态角输出显示。
从实验结果来看,模块的硬件很稳定,L3G4200D的输出大约每分钟会漂移1-2°,(这是正常的),下一步准备上算法减小漂移,提高陀螺仪精度。

网友(2011-12-13):
楼主现在什么情况了

楼主现在什么情况了,我也想买这个板子,控制部分做出没有了~~~

楼主:
LS的朋友深夜还在啊!
最近一直在整姿态算法融合方面的东西,目前已经有些成果了。通过加速度计和磁场计对陀螺仪的补偿,可以做到长时间姿态检测正确不发生漂移。
飞控板方面的进度还是关注我一楼发的链接吧。

网友B:
我打算期末XX完了开工

不好意思,最近在忙期末XX,没有咋上网,等把XX考完了,就打算开始做,我打算用stc12c5a56s2做。

网友:
考,试,为什么会被屏蔽了

考,试,为什么会被屏蔽了 ?神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最近在忙期末XX,没有咋上网,等把XX考完了,就打算开始做,我打算用stc12c5a56s2做。

用51单片机做吗?对处理速度表示担忧啊。

网友:
同样,我用stm32做感觉速度都有点慢了,除非把算法简单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试试吧,先练手,不行再换其它的芯片吧。
这个是1T的增强型的单片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算用双机通信的方法,用一片单片机做算法,一片做控制,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可行,算法多可以上DSP芯片,算浮点快

楼主:
大家搞得都很大啊!